ADI的LDO能保证PSRR在10Mhz以内几乎都在-40dB以下

楼主(2013-11-12):
ADM7150和ADM7151,外围要求也不高
这么说来前级DC-DC,后级用这个LDO都能给模拟电路提供相当纯净的供电了.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高手出来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意思吗?高手出来解释下

你可以对比一些常用线性稳压器的datasheet看看PSRR这一项
例如LM317 LM1083 LM7805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可以对比一些常用线性稳压器的datasheet看看PSRR这一项
例如LM317 LM1083 LM7805 ...

楼主你是跑过来给ADI打广告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是跑过来给ADI打广告的吗?

ADI倒也不用我来打广告了

你搜索一下我以前发过的帖子就知道
曾经论坛流行做数控电源那阵子
有人就设计过后级DC-DC前级LDO这一结构
目的在于获得比较低纹波 且通过DC-DC追踪输出是LDO压差不会太大

但帖子里又讨论说常用LDO根本不能滤除DC-DC里的纹波
如果采用高频DC-DC+Pi型滤波 负载调整率又会下降

ADI在今年10月发布这个新的LDO在PSRR方面似乎做得很棒
可以为混合信号电路提供非常纯净的供电

网友C:
看模拟要求多高了 其实用dc-dc加磁珠就能在挺多场合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模拟要求多高了 其实用dc-dc加磁珠就能在挺多场合用了

我最近也是在查这方面的资料 看到这个LDO不错就贴过来

明纬开关电源给出的纹波指标一般在80~120mVpp
村田滤波器也做不到这个LDO这么高的PSRR

网友:
看着确实很牛,我之前用的LDO是32uV@10K。下次可以考虑RF里用这个片子试试

网友:
国内买不到,都是浮云~

网友D:
其实就是在参考源上用了类似电容倍增器的技术来获得极高的PSRR,实际上Load Transient指标很一般,LDO的结构的理论限制并没有突破。

网友:
好像目前还买不到

网友:
目前LDO在load transient的技术上是有突破的,利用新拓扑结构,可以做出响应很快的ldo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最近也是在查这方面的资料 看到这个LDO不错就贴过来

明纬开关电源给出的纹波指标一般在80~120mVpp

问句外行话:-40dB不是只有百分之一吗,这个值似乎并不是很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句外行话:-40dB不是只有百分之一吗,这个值似乎并不是很高啊

相对其他LDO就很高了
你看看LM7805 LM317之类的Datasheet

网友F(2014-01-03):
引用 网友D:
其实就是在参考源上用了类似电容倍增器的技术来获得极高的PSRR,实际上Load Transient指标很一般,LDO的结 ...

PSRR的提高有很多方法,比较好用的一种方法就是采集输入端的电压然后feedback到控制点,保证PMOS的VGS对输入的电压纹波不敏感,
LDO的load transient一直做不好,不过这几年,2012年新出的paper提供了一些先进的结构,可以很好的解决load transient问题,所以LDO的load transient不如buffer形式的稳压器将成为过去时。

网友:
引用 网友F:
PSRR的提高有很多方法,比较好用的一种方法就是采集输入端的电压然后feedback到控制点,保证PMOS的VGS对 ...

是的,这两年ADI/LT/TI甚至台系的LDO都有了比较大的性能飞跃,相对来讲78xx的性能已经远比不上新架构的LDO了。

网友:
这个是真的吗?

网友(2014-10-18):
现在最高指标的ldo能到多少?以前玩音响DAC时一直在找最强的,现在很久没有磨机了

网友:
TI也有一些PSRR比较好的LDO,且价格相对也不贵。TPS793XX貌似也能做到-40

网友:
嗯 !不错的器件!

网友(2019-06-21):
涨知识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