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源稳压是用什么方法?棒棒?PI?

楼主(2013-11-13):
棒棒的话好像隔离做起来比较简单- -我以前一直用PI的,今天弄了个棒棒,发现稳压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不知道实际产品哪种多一些(包括我没提到的- -我知道的只有这俩- -|)

网友:
棒棒为嘛意思?

网友:
棒棒是什么公司??

网友:
楼主,棒棒是个啥意思呢

楼主:
棒棒就是一个比较器跟给定电压比较,输出高了就减占空比,输出低了就加占空比
因为只有一个比较器,隔离那叫一个方便- -

网友:
就跟开车一样。
加速的时候,“棒”,一脚油门。减速的时候,“棒”,一脚刹车。要稳定在某个时速,你就“棒棒棒棒...”油门刹车踩来踩去。俗称“棒棒”控制。

网友:
第一次听说“棒棒”是这个意思。。

楼主:
好吧- -实际产品一般哪种多一些?

网友:
张子事了

网友:
乒乓吧?你管乒乓球叫棒棒球?

网友:
Bang-Bang Control的直译。

网友:
雷死人了

网友A:
楼主真是不走寻常路
一般是PI

网友:
第一次听说棒棒是这个意思。

网友B:
貌似这里面的棒棒就是“P”,还有PI,PID。。

网友A:
搂住你说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源,线性、开关?
开关是降压、升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住你说的是什么类型的电源,线性、开关?
开关是降压、升压

开关电源-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这里面的棒棒就是“P”,还有PI,PID。。

与其说是P更接近I- -不过I的话误差越大积地越快,这个是恒定速度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走寻常路
一般是PI

PI的话那种隔离电源的反馈一怎么隔离的?

网友:
Bang-Bang Control就是滞回控制吧。比如温控40度,滞回2度,那么温度超过41度关闭加热器,温度低于39度开启加热器。
http://en.wikipedia.org/wiki/Bang%E2%80%93bang_control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的话那种隔离电源的反馈一怎么隔离的?

降压式最简单,基本不用复杂的反馈。
升压比较麻烦。
你是升压还是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压式最简单,基本不用复杂的反馈。
升压比较麻烦。
你是升压还是降压? ...

倒没特定的电路,就是泛泛地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

网友A:
引用 楼主:
倒没特定的电路,就是泛泛地想请教一下这个问题- -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那比如一个220V输入,多路输出的隔离电源模块,输出电压5V,15V之类的,然后电流3A以下的,一般反馈是怎么弄的嘞?然后用的什么控制算法?

楼主:
啊啊,不要沉啊- -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啊啊,不要沉啊- -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呢- -

那你贴两个例子原理图出来看看啊,好多都还不清楚你说的两种电路是什么样的呢怎么讨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贴两个例子原理图出来看看啊,好多都还不清楚你说的两种电路是什么样的呢怎么讨论啊 ...

图我手头也没有啊- -
这种做电源的不是一般都有数么- -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我手头也没有啊- -
这种做电源的不是一般都有数么- -

不是多数人都是做电源的吧,至少你说的棒棒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电路,或者可能我知道这个电路,但并不知道那个叫棒棒的

网友D:
= = 楼主的棒棒   就是开关电源

而 PI  就是线性稳压   。。

两者各有优劣,适用场合不同。开关效率高,成本低,体积可以做的很小,但是纹波较大。线性效率低,但是噪声更小,稳定度更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 = 楼主的棒棒   就是开关电源

而 PI  就是线性稳压   。。

都是开关电源- -只是调节PWM占空比的算法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多数人都是做电源的吧,至少你说的棒棒我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样的电路,或者可能我知道这个电路,但并不 ...

棒棒就是输出反馈直接接比较器,根据比较器结果来决定占空比是加还是减,具体加减的步长是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棒棒就是输出反馈直接接比较器,根据比较器结果来决定占空比是加还是减,具体加减的步长是定的 ...

是用运放或比较器来搭的吗还是使用专用芯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用运放或比较器来搭的吗还是使用专用芯片啊

专用芯片或者数字的单片机应该都有办法实现吧-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专用芯片或者数字的单片机应该都有办法实现吧- -

哦,我之前还以为就用运放或比较器就搞定了呢,原来是这样啊
我之前在考虑用单片机输出50%的方波,然后通过比较器或运放来实现类似你说的那种棒棒变压的效果的,但都觉得做起来还是太复杂了

网友:
据我估计,棒棒控制的动态响应肯定不如PI好。因为你的误差计算结果大小是固定值,可能需要经过多次才能调整。而PI的误差计算会较快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棒棒就是输出反馈直接接比较器,根据比较器结果来决定占空比是加还是减,具体加减的步长是定的 ...

这样做还不如做成P,就是只保留PI的比例部分,效果会比固定输出误差要好吧?电路应该也不会比棒棒控制复杂。

网友(2014-03-21):
bangbang做boost控制不错(脉冲应用)

网友:
bang-bang就是继电器控制嘛。只有0和1两个状态,不像PID是连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