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固体放电管吸收220V电磁铁断电时的高反电势

楼主(2013-11-13):
我想用用固体放电管吸收直流220V电磁铁断电时的高反电势,请教大家给个意见。
我目前使用几个继电器控制电磁铁的吸合断开,触点老是打火,用RC吸收电路之类均不理想,用固体放电管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大神门给点意见啊

网友:
RC 参数你要调整   。固体放电管  也不一定有效

网友:
直流220V----------------------------------------------------兄弟,直流啊

网友:
用压敏电阻不行么,电力用的,不是电子线路上的那种。

网友:
kao, 直流呀,直流
为毛不用二极管. 难道有比二极管更好的了吗

网友A:
很少有继电器触点能够承受直流30V以上的,楼主查一下你选的继电器触点容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少有继电器触点能够承受直流30V以上的,楼主查一下你选的继电器触点容量。 ...

我的继电器是控制交流的,不过后面有个整流桥,电磁铁必须要直流的 ,而且电磁铁驱动后是要切换到低压的,我现在就是头疼这个切换时的拉弧问题

网友:
为何不在电磁铁两端反向并联二极管?

网友:
為何不用 TRIAC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继电器是控制交流的,不过后面有个整流桥,电磁铁必须要直流的 ,而且电磁铁驱动后是要切换到低压的 ...

换个触点容量大点的继电器

网友:
固体放电管,效果不会很好,你的电磁铁的反电动势应该没有那么大。

网友:
并联大功率TVS管怎么样?速度快,响应及时,电流可以选择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