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SM时间获取与设置

楼主(2013-11-13):
我用AT+CCLK?获取了时间,但是时间是错误的,,我又用 AT+CCLK="13/11/13,9:32:59"设置时间,我发送指令后 都是返回的ERROR,有没有用过这个指令的?

还有获取的这个时间 我看有的帖子的回答是内部的RTC时钟产生的 ,但是给这个RTC时钟供电是由什么供电的呢?

是不是系统的电源一断电,系统时间就错误了呢?  还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

网友(2013-12-18):
1个多月了还没人答啊。cclk设置时间要时间参数位数是固定的 ,应该是要写成 AT+CCLK="13/11/13,09:32:59"。 模块有个RTC电源脚可以接个后备电池或者超级电容,这样系统电源断掉之后还可以保持一段时间,如果没有接,那就是断电后是恢复成模块的初始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