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选AD的简单问题,求助

楼主(2013-11-13):
我想用AD采样人的声音信号,选的AD转换时间是32us,但是用的是51,语句执行能力有限造成了采样函数执行一次就需要130us左右,在不换MCU的情况下,要怎样提高AD的采样率,越快越好。P.S 其实不大懂datasheet里面的采样频率和实际采样频率的关系(比如20kHZ采样率的AD用51怎么能达到20kHZ)新手,求帮助。

网友A:
问题1:AD型号。
问题2:采完了你要怎么存,存在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AD型号。
问题2:采完了你要怎么存,存在哪儿。

用的穿行AD0832 存SD里

网友:
问题很多,选的AD转换时间是32us就是说每秒有3万多数据,直接送“sd卡”是传不过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的穿行AD0832 存SD里

1.串行AD本身采样频率就不会太高,且如果MCU更慢的话,可采用并行AD。

2.AD0832每次采样需要至少19个时钟,但是不知道你怎么写成程序造成每次采样需要130u,你的晶振是12M的?可否把程序贴上来?

3.关于AD的采样频率,不论并行还是串行AD都是需要时钟驱动的。也就是说只要你的MCU能输出20k的时钟频率,且在每个时钟周期间都能把数据读出并存储(或其他处理)都是没问题的。

4.4楼的兄弟说的没错,你往SD卡里存的话,存一个数需要多长时间?SD的最高写入频率和最低写入频率是多少?你的MCU模拟SPI最高时钟频率是多少?这些都是要考虑的、

网友:
我看到有16位的串行A D,可以有3us的采样速率,S P I 通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串行AD本身采样频率就不会太高,且如果MCU更慢的话,可采用并行AD。

2.AD0832每次采样需要至少19个时 ...

          AD0832_CLK = 0 ;
          AD0832_DI  = 1 ;
          AD0832_CS  = 0 ;

        _nop_();
         AD0832_CLK = 1 ;
            _nop_();
         AD0832_CLK = 0 ;

      AD0832_DI  = 1 ;
             _nop_();
          AD0832_CLK = 1 ;
            _nop_();
          AD0832_CLK = 0 ;

      AD0832_DI  = 0 ;
             _nop_();
          AD0832_CLK = 1 ;
            _nop_();
          AD0832_CLK = 0 ;

       AD0832_DI  = 1 ;
    for(i = 0 ; i<8 ; i++)
         {
            AD0832_CLK = 1 ;
               _nop_();
            AD0832_CLK = 0 ;
               x = x<<1;
          if(AD0832_DI ==1)
             x = x | 0x01;
     }

    for(i = 0 ; i<8 ; i++)
        {
               y = y>>1;
           if(AD0832_DI ==1)
               y = y | 0x80;

           AD0832_CLK = 1 ;
            _nop_();
           AD0832_CLK = 0 ;
         }

          AD0832_CLK = 1 ;
          AD0832_DI  = 1 ;
          AD0832_CS  = 1 ;

我用调试测这一段时间128us。     我做语音数据存储,采样间隔125us(8KHZ),然后写入SD卡,但是波形还原很不好,根本没办法采样1k以上的波形

网友:
用fifo存,最好是能ad直接到fifo 也就是dma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