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先滤波再放大,还是先放大再滤波?

楼主(2013-11-13):
一直以来我也有这个问题,到底是先滤波再放大,还是先放大再滤波?
最近在ADI官方论坛上看到这个讨论,尽管ADI的专家给出了“一般是先放大再滤波,这样经过放大器带来的噪声也可以被滤除”,但我个人认为还是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放这儿讨论下,大家怎么看?(ADI官网技术论坛原帖链接:http://ezchina.analog.com/message/10256#10256

网友:
和信号的大小有关系。

网友:
一直都是先滤波后放大的,看来做的不对

网友:
如果干扰噪音比较大,先滤波,再放大。  因为放大有非线性因素,和原有噪音会折腾出新的噪音源。
反之,干扰噪源相对信号较弱,应该先放大,然后再滤波。

网友:
楼上高手呀,一语中的

网友:
我也是选滤波再放大,看来要视情况来决定了

网友:
视情况而定吧
我们对信号精度要求不太高的,都是先LPF,再放大的
放大器Ios,Vos等引起的误差,还没到影响SNR的时候

网友:
一般先做一级低噪放再说。
还有就是有没有阻抗匹配的问题,因为滤波对于不同频率的阻抗不同,有可能导致没有匹配的情况下信号的幅度有明显变化。

网友:
我认为专家是对的,既然是噪声,肯定是高频信号,即使放大了,滤波器也能干掉。。

网友:
看信号大小

网友:
跟信号的带宽、信噪比、动态范围等有关,招式不重要,最关键是达到设计指标。

网友:
呵呵,这个确实有点说不清楚,管理员跟帖分享的微博讨论反映了其实大多数人都有不同的处理倾向性各有各的道理,我认为没有标准答案

网友:
个人应该是先放大

网友:
那就滤波,放大,再滤波...

网友:
不太同意专家的观点,比较赞同原帖二楼的观点“先滤波再放大 如果是先放大的话,不需要的杂散信号也会被放大,滤波将不容易被滤掉”

楼主:
大家分析得都挺有道理!还是要视不同情况来决定如何具体操作!

网友:
要是用运放的话。。果断放大滤波做一起。。。。哪管这么多

网友:
对于通信系统而言,比如GPS,手机之类的,通常情况下会先带通滤波,这个滤波的主要作用是降低临近频段对信号的干扰,比如通常使用的SAW filter,而这个saw filter本身会有1 dB左右的noise figure。 接下来就是LNA(低噪声放大器), LNA会同时会放大信号和噪声, 而LNA本身也会有1-2dB的noise figure。但是LNA的引入会降低后面系统产生的噪声对整个系统带来的影响。这个可以用Friis公式来说明。 这里Fx是第x级的noise figure, G是相应的增益。 T0是环境温度,通常290K。 Ta是天线的环境温度。 最后Teff是整个系统的有效温度。

Teff = Ta + (F1-1)T0 + (F2-1)T0/G2 +  (F3-1)T0/G2G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