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Layout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的确定 (转)

楼主(2013-11-13):
PCB Layout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的确定  ,从坛子里搜了搜没有,就从网上转过来了。

准确性有待验证,但觉得数据还比较靠谱。

网友:
先留下脚印,以后再看

网友(2014-02-22):
这个刚好想找,谢谢分享

网友:
记号一个

网友A:
60950和4943里面有明确示例的。

网友:
刚需要这些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
PCB Layout爬电距离、电气间隙的确定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如果PCB开槽,那这个安全间距又怎么算?

网友:
不同行业有不同的规定。爬电距离还要分情况,比如裸板的要求在刷三防漆的情况下就可以降低,胶封开缝什么的就更低了。

网友:
PCB爬电距离的标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60950和4943里面有明确示例的。

UL/IEC60950,GB4943,都是关于“信息技术设备”的电气间隙,爬电要求,其它一些类别的产品,规定会相近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UL/IEC60950,GB4943,都是关于“信息技术设备”的电气间隙,爬电要求,其它一些类别的产品,规定会相近不 ...

测量的方法,是一致的,但是具体的要求,在不同行业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顺便问一下,如果PCB开槽,那这个安全间距又怎么算?

开槽要看想隔离开的点与干扰点之间的 绕行距离,不是直线距离。

网友D:
这个难道没有国家标准吗?

网友:
恩,不错。做电源,UPS产品的安规工程师用的就是这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难道没有国家标准吗?

你可以找找,然后再和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2014-05-21):
这个不错,很可能是某个公司的内部标准!

网友:
先下载下来看看,值得收藏

网友(2015-03-17):
这个材料很好,但每次都记不住爬电距离,都要查一下

网友:
刚好要用到,谢。。。

网友:
给自己补点能量

网友E(2019-06-23):
附件点开的格式怎么是attach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附件点开的格式怎么是attach呢

下载下来把后缀改成PDF就可以看了

网友F:
楼主别生气,其实我现在觉得与其这样零敲碎打的积累知识点不如花点力气把安规搞清楚,医疗行业是GB9706.1,非医疗的应该是GB4706.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别生气,其实我现在觉得与其这样零敲碎打的积累知识点不如花点力气把安规搞清楚,医疗行业 ...

来把你有的标准上传上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
相同的应用不同标准距离也是有差异的,标准里面的安规距离是最低要求,实际做都会留一些余量

网友:
谢谢,工作中有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