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元件的学名?

楼主(2013-11-13):
这个插接件的学名是?

网友A:
3芯的航插吧

网友B:
航空插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3芯的航插吧

比普通的航插 螺纹那厚点。。。谢谢你的回复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航空插头

晕,你的头像咋像我小时侯生活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