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仪器是否应该淘汰串口通讯(改标题,仅讨论技...

楼主(2013-11-13):
我们公司是做进口检测仪器的,最近仪器串口通讯老出问题。
其中有台仪器是和电脑连接的,做测试时电脑软件即时显示测试曲线和数据。
现在的问题是经常发现测到一半就没通讯了,重启软件没用,必须重新启动电脑。
有用到RS232 PCI卡,出故障的是两台型号一样的新仪器。
  • 我的分析是客户现场有一台大型空调与仪器共供电回路,对仪器有严重的干扰,准备用UPS单独供电排除供电干扰问题;
  • RS232卡性能不佳,容易受干扰;
  • 软件不稳定,准备降级。

老外不给电子线路原理图,只有电气连接图。
应该是软故障,因为是新仪器不会是什么低级好解决的问题,很难查找原因。
请问EMC技术大牛有没有更专业权威的分析。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去解决?查找问题需要用什么方法?什么工具?

补充一下:老外一再强调东西在出厂前工作正常,且经过当地质监部门认证通过的,其他地方的认证我不相信,但欧洲认证体系我相信的。应该是水土不服,因为老外的实验室的配电,接电,屏蔽措施等都严格按照当地标准建立和检验通过的,但是来到我们这边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亲眼看到有客户的配电柜空开的一个眼插四根粗铜线,没有压线鼻子,而且没锁紧。

By the way! 有没有在仪器行业的朋友可以一起学习交流?我在仪器行业7年了,目前接触的仪器有近20种,国产仪器目前还没有做到我们这么高端,将来精密仪器的需求一定很大,我的计划是将来能够研发自己的仪器。现在正在学stm32和传感器应用的技术,希望能找到更多共同爱好和志向的朋友一起学习。

多谢指教!

网友A:
用USB转串口线试试
或者在RS232上加光耦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SB转串口线试试
或者在RS232上加光耦隔离

谢谢,我同事准备了两个RS232 to USB的转换器,加光耦的话有成品转换器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同事准备了两个RS232 to USB的转换器,加光耦的话有成品转换器吗? ...

有成品,搜“隔离232”就看到了

网友B:
使用第三方电脑串口监听仪器和电脑通讯,确定问题所在。

网友C:
仪器行业7年的老鸟,这样的串口问题,lz你7年做的啥?

网友D:
PL2303HX

不是我黑它 这个方案的USB2RS232的确不行
你们买USB转RS232最好买FT232方案的 阿莫邮购部就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仪器行业7年的老鸟,这样的串口问题,lz你7年做的啥?

好吧,我的确很莱,之前出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我硬是把它降级还原了,然后一切正常,老外还不服气,现在还不承认是他们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老外说是使用环境不符要求。我是售后服务部门,不是研发,客户发难,老外不认账,这样的工作最难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第三方电脑串口监听仪器和电脑通讯,确定问题所在。

以前用过,发现德文环境下正常,中文下有乱码。这次故障时发送指令只是回复time out

楼主:
引用 网友D:
PL2303HX

不是我黑它 这个方案的USB2RS232的确不行
你们买USB转RS232最好买FT232方案的 阿莫邮购部就有

这次买了力特的,台湾牌子,英国的芯片。等看效果吧。之前还用过山寨做测试,能连续工作,但曲线呈锯齿状,不光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成品,搜“隔离232”就看到了

嗯,不过我后来发现io板里在并转串时有光耦隔离,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光耦后段?打算给串口线加磁环试试

网友E:
用这个设备肯定不差钱,怎么不考虑moxa的usb转串口啊,或者moxa的pci串口卡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嗯,不过我后来发现io板里在并转串时有光耦隔离,那么问题可能出在光耦后段?打算给串口线加磁环试试 ...

就是一台拉力试验机吧? ……

国内的 此行业 都基本舍弃串口通讯了——上下位机之间的通讯……

单就你说的设备,显示力、位移、(变形)、时间的任一组合的曲线,用串口通讯,表明它的采样速率不会太高了……

不知道你做多复杂的试验,国内的满足不了吗?

国外的系统,要说牛的,就是Doli了…… 不过,Doli的,还是用在动态试验机上要好些——普通的拉压试验机,用国产的就足够了……

网友F:
直接全套换掉测控系统&软件,比你这样找问题源头要稍快一点;

不过,大型空调的话,是变频的?目前,测控遇到变频器,还是得注意的,弄不好的话,数据漂得厉害啊……

好奇人家工控用485却基本无视复杂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台拉力试验机吧? ……

国内的 此行业 都基本舍弃串口通讯了——上下位机之间的通讯……

国内也有,感觉性价比还不错,但还是没有我们公司的牛,另外还有一家德国的也不错,价格更贵得离谱啊。其实和发烧音响是一个道理。
中国人嘛,你懂的,设备竞赛和国际上的军备竞赛有得一拼,我们的客户一个项目就是几十亿RMB,不过不是买我们的仪器,是生产设备,都是小日本,美国或德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说是拉力机,哈哈
但是我们的拉力机是用来拉单根纤维的,很细哦,碳纤维的直径是以微米计的。
之前换 ...

无非就是主机、夹具、传感器复杂些,测控系统,肯定没问题的……

表面上用USB接口的形式,实际到下位机是USB 2 232,呵呵,09年帮朋友维修过一台国产的,一直以为只有国人才这样呢……

现在的原生USB口通讯、网络通讯的控制系统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台拉力试验机吧? ……

国内的 此行业 都基本舍弃串口通讯了——上下位机之间的通讯……

我们的仪器数据输出基本都是RS232,也有CAN BUS和Profibus,但都是控制上用的。

网友F:
估计是广东的公司吧……

非金属的试验机,暴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这个设备肯定不差钱,怎么不考虑moxa的usb转串口啊,或者moxa的pci串口卡呀 ...

有用过MOXA的RS232 to RJ45的,但问题依旧。

网友F:
再发烧,AD24位,主控目前主流是ARM,高端DSP,不知道你们公司有多牛啊,呵呵…… 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F:
估计是广东的公司吧……

非金属的试验机,暴利啊……

不是哦,也算是世界名牌了。
不管怎样,请不要相信暴利了,那种时代一去不复返。

网友:
代理吗?
呵呵,想看看你们产品的参数……

网友:
应楼主要求,呵呵,删除,修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哦,我们是奥地利的仪器,他们除了仪器还有生产设备和化纤产品,也算是世界名牌了。
不管怎样,请不 ...

暴利还是有的,比如我们叫试验机,另一个行业叫拉伸机或××仪,同样或低配,给客户的价格是我们报价的3倍以上……
无他,我们是金属行业居多——实际非金属做的也很多啊…… 橡胶、塑料、纤维、建材……

而他们是塑料包装行业,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再发烧,AD24位,主控目前主流是ARM,高端DSP,不知道你们公司有多牛啊,呵呵…… 学习学习 ...

这位仁兄看起来是同行,有机会我开一台看看里面什么配置。
但是我感觉在这些器件使用上未必会很高端,关键还是专业技术。
他们做什么产品,自然对这种产品的特性,指标的要求都很熟悉,然后再开发检测这种产品的仪器自然得天独厚。
只是现在也开始衰落了,原因是换了好几届高层了。他们所有的销售都是技术出身,这点可以改变一下我们国内电工的观念了。电工朋友们,雄起吧!

网友:
这玩意不去现场检查很难说哪有问题,上次用到老外一台质量流量计,485通讯死活不通,对方技术人员说和西门子类的PLC通讯正常,后来检查自己的电路,给485加上了上拉和下拉电阻就正常了。以前虽然没有加上拉下拉但是通讯一直也都没问题的,哎。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是一台拉力试验机吧? ……

国内的 此行业 都基本舍弃串口通讯了——上下位机之间的通讯……

淘汰串口通信目前未必是好的,很多设备还是用串口为主,假如你的拉力实验机需要控制其它设备呢?如果没有串口,用USB转串口吗?不知行不行呢,我没试过。。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位仁兄看起来是同行,有机会我开一台看看里面什么配置。
但是我感觉在这些器件使用上未必会很高端,关 ...

传感器才是王道啊。。。自主掌握好传感器的生产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毕竟电子技术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发展和掌握的。如果你做的仪器主控机是自己的,但传感器买别人的,那你也只能是被牵着鼻子走了

网友:
很可能又有人中招了,国产max3232

楼主:
兄弟们不好意思,仅讨论技术,请不要提及产品名称和公司信息,涉及商业隐私,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淘汰串口通信目前未必是好的,很多设备还是用串口为主,假如你的拉力实验机需要控制其它设备呢?如果没有 ...

呵,不好意思,我的失误,上下位机(测控系统与测控软件)通讯是尽量不用串口的,因为牵扯到大量的数据:力值(负荷或压力、扭矩、转矩等)、位移、变形等;

此处的串口通讯,特指232,不包括485;

不得不用串口(232或485或其他)的时候,还是得用的,并不是绝对的,毕竟外设的东西,谁也不能全部自己生产:

比如温控仪、转速计等等。

淘汰串口通信目前未必是好的,很多设备还是用串口为主,假如你的拉力实验机需要控制其它设备呢?如果没有串口,用USB转串口吗?不知行不行呢,我没试过。。

USB转串口是可以的 —— 至少到目前为止,不得不用串口的时候 —— 设备也还是稳定的,唯一的缺点就是,经常的,客户换个USB口,系统分配的串口发生变化,就要重新更改串口号;

不过,毕竟用到串口的时候,基本都是对数据的实时性、采样率要求不高或没要求的场合。

串口毕竟还是有优点的,尤其是485,比如,上位机软件需要增加控制一路交流伺服的时候,只是个它一个转速、启停信号,那么串口是最快速、最经济的;

还有,我说的是基本舍弃,而不是完全不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不好意思,仅讨论技术,请把产品名称和公司信息去掉,涉及商业隐私,非常感谢! ...

我们公司是做进口化纤检测仪器的

根据你楼主位的帖子,搜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传感器才是王道啊。。。自主掌握好传感器的生产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毕竟电子技术这个还是比较容易发展和 ...

呵呵,大神啊,传感器也得看什么传感器了……

国内的好些配套的基础技术,还是有差别的啊……

应变片不算贵,主要是弹性体的选料、结构设计有些门道啊……

最近用到三维力传感器,日本的,单传感器就30W左右;北航一老师,开价20W;从某地定制了一个,发现不是想像中的结构,于是仿照德国的,设计了一款,在考虑,是不是自己造几只试试呢……

目前:视频引伸计,国产的,性能可以忽略了,进口的报价12W以上……

有感兴趣的,可以试试哦……

网友:
串口作为一种简单方便的传输方式,短时间内是不会淘汰的(不论调试还是通讯)

如果有特殊需求,那么另当别论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接全套换掉测控系统&软件,比你这样找问题源头要稍快一点;

不过,大型空调的话,是变频的?目前,测控 ...

老外成本卡得很死的,老外工资报价是102欧/小时
让他们从头再来不太现实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的确很莱,之前出过同样的问题,后来我硬是把它降级还原了,然后一切正常,老外还不服气,现在还 ...

老外为什么要认?你只要代理老外的比你自己生产 利润还高的多。但只要MADE IN CHINA,结果只有一条死路。无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外成本卡得很死的,老外工资报价是102欧/小时
让他们从头再来不太现实 ...

看你公司或你的客户怎么选择了,毕竟你们是当事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大神啊,传感器也得看什么传感器了……

国内的好些配套的基础技术,还是有差别的啊……

三维力传感器是什么原理?也是应变片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三维力传感器是什么原理?也是应变片吗?

是啊,就是结构稍复杂一些,也是贴应变片的……

这么说吧,简单意义的三维力传感器,可以用3只悬臂梁(负荷)传感器来组成——如果对传感器安装空间没有严格要求的话。

其实,看了网上的一些论文,主题无非就是:最大限度的降低单轴向受力时对其他两轴的影响——这是对结构的要求……

可能是理解的不够透彻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暴利还是有的,比如我们叫试验机,另一个行业叫拉伸机或××仪,同样或低配,给客户的价格是我们报价的3 ...

行业确定的,我觉得材料试验机有关的仪器还是有点暴利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啊,就是结构稍复杂一些,也是贴应变片的……

这么说吧,简单意义的三维力传感器,可以用3 ...

呵呵,那难度应该是在生产工艺和应变片的性能上了,也需要找好的应变片厂家吧。结构容易仿照,但生产工艺是需要经验和时间来慢慢积累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行业确定的,我觉得材料试验机有关的仪器还是有点暴利的

兄台啊,你不知道啊,现在北方的产业,复制南方产业的初级阶段 —— 相互拼低价……

同样配置的设备,06年时卖17W,现在卖6W……

看来你对试验机,还是了解的啊……

网友:
上电路板照片,有人能给你画出来原理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兄台啊,你不知道啊,现在北方的产业,复制南方产业的初级阶段 —— 相互拼低价……

同样配 ...

做的人多了,东西便宜下来是正常了。6W。。应该至少5-7倍的利润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呵呵,那难度应该是在生产工艺和应变片的性能上了,也需要找好的应变片厂家吧。结构容易仿照,但生产工艺 ...

我研究过了,粗浅的道理已经出来了:
1.材料:尽量随受力产生线性变化;
2.弹性体:同上条;
3.应变片:贴片的位置也有讲究;

可惜不会有限元……
应变片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国内市场上最好的应变片可以拿到(进口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做的人多了,东西便宜下来是正常了。6W。。应该至少5-7倍的利润嘛。。

说起来很可笑,有个规模比较大的公司,股东闹分家,于是相互冲市场……

于是它喵的,他们两家一互冲,整个行业都受波及了……

能创业,不能一起守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研究过了,粗浅的道理已经出来了:
1.材料:尽量随受力产生线性变化;
2.弹性体:同上条;

应变片这些技术掌握了,可以做的东西太多了,你得好好研究了,我是不太懂的了。感觉好多有关力的仪器都能用到。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说起来很可笑,有个规模比较大的公司,股东闹分家,于是相互冲市场……

于是它喵的,他们两家一互冲,整 ...

还好我们不做大的设备,我们只做小的测量仪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还好我们不做大的设备,我们只做小的测量仪器

哟,同行啊?
呵呵,小有小的好处啊……
我们目前主做非标了,各种非标…… 动态除外…………

受一个中间商委托,目前帮他做小设备呢,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哟,同行啊?
呵呵,小有小的好处啊……
我们目前主做非标了,各种非标…… 动态除外…………

好处就是坏了, 快递回来方便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哟,同行啊?
呵呵,小有小的好处啊……
我们目前主做非标了,各种非标…… 动态除外…………

你做的东西应该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拉力试验机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做的东西应该是根据客户要求定制的拉力试验机吧?

呵呵,不是单纯的拉力机,那个已经没什么利润了;

是负荷、压力、扭矩、转矩、变形等等的组合;
还是力学性能测试,只不过,不是简单的拉伸、压缩,而是其他的比如摩擦、挤压等等;
无非就是一个力学的复合试验。
比如,某博士要写某篇论文,他要求测量摩擦力、控制并保持摩擦面之间的压力、测量易损耗面的深度、温度…… 然后将数据反馈回Matlab,根据他的模型计算一组数据,再下发给我们的软件,如此反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呵呵,不是单纯的拉力机,那个已经没什么利润了;

是负荷、压力、扭矩、转矩、变形等等的组合;

这个就太牛B了。。。。。有没图片看看?

网友:
以前使用串口卡存在很多问题很多问题  不管是usb或者pci转的,
使用电脑自带的串口最好,,

如果电脑没有自带串口, 购买串口扩展卡 一定要买品牌的, 正品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就太牛B了。。。。。有没图片看看?

呵呵,见笑了,其实只不过还是那点东西,做个复合就是了……

上个给人论文里画的结构图吧:

非机械专业的,应此博士要求,在宾馆抽空给画的,各位牛人见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行业确定的,我觉得材料试验机有关的仪器还是有点暴利的

垄断的产品可能会有暴利,一般不存在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成本也蛮高的,我们公司小的案子技术交流、产品演示等成本费用高的很
一有问题客户叫起来不得了,你得直接坐飞机过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垄断的产品可能会有暴利,一般不存在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成本也蛮高的,我们公司小的案子技术交流、产品演 ...

出了问题还得蹲在那维护吧,我们做的东西只给代理商,控制好渠道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见笑了,其实只不过还是那点东西,做个复合就是了……

上个给人论文里画的结构图吧:

我对机械结构不太了解呢,但看上去挺有意思。

楼主(2013-12-29):
问题已解决!加了带过滤功能的UPS,一切正常,说到底还是被电网干扰。

网友:
电网干扰?其实说开了就是水土不服,中国的电网污染太严重了,洋产品扛不住也算正常哈。

网友:
蓝牙模块也是一个好办法,突然想到的

网友:
试试pci或者pcie转串口试试,一般的usb转串口不建议,pl2303和ch340什么的就不要折腾了。ft232可以试试。pl2303和ch340(1)的驱动就有问题,容易导致蓝屏等等一系列问题,平时拿来调试调试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