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版本升级后就再也没下进去过程序(已解决)

楼主(2013-11-13):
暑假从MDK4.6升级到4.72,那时候只是更新了一下jlink,还是可以照常下程序;过了两个月后,直接装的MDK4.72版本的,然后就再也没有下进去过程序,坑爹啊,而且拿以前的程序直接下载就直接锁芯片,这可如何是好?

网友:
换个j-link试下····

网友A:
那你直接装,之前的软件有没有卸载掉呢?是直接覆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直接装,之前的软件有没有卸载掉呢?是直接覆盖吗?

是在一台新的电脑上直接装的4.72的版本,然后一下程序就锁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在一台新的电脑上直接装的4.72的版本,然后一下程序就锁芯片

我也是直接装的MDK472_a,但是没有问题呢,是不是还和你的烧录器有关呢?

网友B:
楼主看看 破解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 破解了没有

肯定破解了的

网友(2013-12-28):
山寨的JLINk。。

网友:
很多用4.72的mdk都可以下载,盗版有解决方案的,不然那么多人怎么用的。反正我现在还是用的3.23,一般不用mdk,都是iar

网友(2015-02-25):
刷一下固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