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求高手解决问题

楼主(2013-11-13):
这个是全速执行吧。。  为什么 下载完以后点不好使,只有复位下才好使。

网友A:
对,那个是全速运行。你是点了没反应吗?IAR是不是正版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那个是全速运行。你是点了没反应吗?IAR是不是正版的啊?

不是没有反映  而是我蒽 IAR上的复位 在嗯  全速  就有反映了    下载完之后 在嗯 就没有反映。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没有反映  而是我蒽 IAR上的复位 在嗯  全速  就有反映了    下载完之后 在嗯 就没有反映。 ...

就是下载后一定要复位一下是吧,我想和程序是不是也有些关系呢,你换个程序试试呢。看是不是所有程序都这样。

网友B:
硬件复位电路上是不是少个上拉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复位电路上是不是少个上拉电阻?

不太清楚  在网上买的最小系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下载后一定要复位一下是吧,我想和程序是不是也有些关系呢,你换个程序试试呢。看是不是所有程序都这 ...

我试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下。

还是不行。。。 是不是单片机的问题。

网友:
最小系统板应该提供pdf版的原理图吧?检查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下。

对,楼上说的对,你查看下你的原理图的复位电路是不是标准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楼上说的对,你查看下你的原理图的复位电路是不是标准的呢。

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个是MCU连到JTAG的图,MCU的RESET是悬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MCU连到JTAG的图,MCU的RESET是悬空的?

还有一部分。

网友B:
那个PAT4是否就是RESET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PAT4是否就是RESET引脚?

rest 一头 接着74引脚。

网友B:
建议楼主做以下两种处理试试看
硬件:RESET引脚应加上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和0.1uF电容
软件:在初始化函数之前,所有端口应该都是禁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做以下两种处理试试看
硬件:RESET引脚应加上一个10K的上拉电阻和0.1uF电容
软件:在初始化函数之前, ...

硬件上是电阻电容并联还是串联
软件上如何让初始全部禁止。

网友B:
main函数首先对IO初始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in函数首先对IO初始化..

我初始化了。

网友(2015-02-25):
iar设置 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