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例程讲解第十六篇:Kinetis K系列Flexmemory模拟EEPROM例程...

楼主(2013-11-13):
Kinetis K系列中带有FlexNVM模块的芯片可以利用FlexRAM和FlexNVM相互结合模拟出EEPROM的功能,由于使用FlexNVM作为EEPROM的数据备份区,从而大大增加了EEPROM的使用寿命。

本例中文说明重点讲解了采用FlexRAM以及FlexNVM分区配置EEPROM的方法,EEPROM的读写,并对重点函数做了详尽注解。

FSL中文论坛支持小组 - 我们“制作”你们需要的。

友情提示:请用除IE外的浏览器下载代码。IE下载会出现源代码无法解压情况

网友A:
寿命可以到多少?应该还是flash本身的寿命吧
另外可靠性怎么样,
L系列也是通用的吧?

网友B:
EEPROM的使用寿命

网友C:
FlexMemory是用铁电存储器,还是FLASH加算法来模拟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FlexMemory是用铁电存储器,还是FLASH加算法来模拟实现的?

是用flexNVM作为EEPROM,flexRAM作为EEPROM的实际存储地址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PROM的使用寿命

模拟的EEPROM的使用寿命是会增加的,具体文档中有个计算公式,可以算出擦写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可以到多少?应该还是flash本身的寿命吧
另外可靠性怎么样,
L系列也是通用的吧? ...

必须要有FlexNVM模块才可以模拟,寿命在文档中有公式可以计算。L系列没有FlexNVM就不可以哦。

网友:
来的正是时候,收下了,放着,谢啦!

楼主:
感谢大家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后续我们还会继续退出中文文档,敬请关注!

网友(2014-01-07):
谢谢,看到汇总的帖子了。。

网友:
值得一看

网友:
FLEXNVM 模拟EEPROM这个功能比较有用

网友D:
怎么没有DSC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没有DSC的呢?

这边论坛以kinetis芯片为主,然后如果有DSC的问题,也会有相关的工程师过来支持。
但是关于DSC的资料,就需要去官网找了。

楼主(2014-02-17):
顶起,供大家学习!

网友:
感觉好厉害,支持一下

网友(2014-04-07):
哈哈  很好的东西 给力!!

网友:
问下flexRAM和FLEXNVM之间模拟EEPROM是的关系
比如flexRAM设置32字节,FLEXNVM为128K,那EEPROM的容量?

网友:
模拟的过程还是不是很清楚,麻烦解释下,谢谢

网友E:
不知道模拟的EEPROM可以单字节写?

网友:
需要
——————————————————
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模拟的EEPROM可以单字节写?

可以的。

网友:
感谢楼主的资料分享!

网友(2014-05-19):
有这个 FlexMemory 还真方便

网友:
正需要用到MKE02的EEPROM,学习一下。

网友F:
上个月刚给客户移植了ST那个E2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个月刚给客户移植了ST那个E2例程……

eeprom我们的官方例程有的,还有flash驱动库,你都可以用。

网友:
真是一份大礼,必须收下,谢啦!!

网友(2014-06-19):
找好久了,谢谢

网友:
万恶的回复可见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比较有用的说

网友G(2014-08-22):
一直不会EEPROM,鼓起勇气开始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直不会EEPROM,鼓起勇气开始学习

其实这种EEPROM 还是很好的,寿命比较长。
如果你在学习EEPROM的过程中遇到任务问题,都可以直接发帖和我们交流。

网友(2014-11-04):
mark,后面会用到eeprom作为存储

网友H:
K60的这个塔形开放板应该可以调这个程序吧?

网友:
这个设计主要就是为了节约外扩的E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K60的这个塔形开放板应该可以调这个程序吧?

你是哪个开发板?K60D100?
不可以。
因为这款芯片是不带有flexNVM的,只有带有flexNVM模块的才可以做EEPROM。
如果你要用,只有用flash模拟EEPROM了。
你可以下载flash驱动包:C90TFS
这个代码包里有相应的文档,讲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