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永动机有点意思, 大伙看看是否有 暗桩

楼主(2013-11-13):
应是利用 电容的充放电..看那灯,好像做过手脚了..

http://www.56.com/u17/v_MTAwMjkyOTkw.html?qq-pf-to=pcqq.c2c

网友:
明显能量不守恒了,输入的初始能量才那么点,结果凭空跑出来的能量让马达跑那么快

网友:
赶紧让作者申请诺贝尔物理学奖吧
其他的先不说,没有外部能量的补充,电机越转越快?

网友:
家里电费不用愁了啊

网友:
桌子下有一个无线充电器。

网友:
骗人,真是这样,都轰动全球了

网友:
玩魔术呀,哈哈

网友:
这那是永动机,这是无中生有机,电机越来越快还可以点灯

网友:
对  无中生有

网友:
那么最初能量从哪里来呢

网友:
桌子下有无线充电器。

网友:
电容?

锂电池吧!

网友:
好的,做这个永动机的朋友他胜利了,可以率领我们地球人去外星是打小怪物。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感觉能量不守恒了啊。

网友:
这个 不科学

网友:
无中生有啊,能量从哪来,无线,电池?

网友:
大家研究下来做一个来唬小朋友吧

网友:
呵呵,要是真的永动机了,那么出套件吧,200一套,有得是买的……

不过,估计无法永动机吧……

网友:
那种电机连磁铁都没有,怎么可能产生电动势,真假!

网友:
针的假的啊?看那灯泡功率也不小了,这么小的线圈,就算做成变压器能带的动?
这个不就是普通的罩极式电动机吗?里面都没有磁铁的啊,初始的电力从哪儿来的?
我觉得可能是桌子下面有个很大的变压器,接带电容的线是为了谐振,使能量接收效果变好很多。

网友:
蓝色电容内可能有锂电池和一些电路,像驱动无传感器的无刷电机那样。
灯泡,内部大概是LED。

网友:
他每次都反着插那两条线,手转几次再倒回正确的,是不是有点疑问啊

网友:
必须是魔术呀,

热力学第几定理来的?

网友:
一个字:“假的”!

网友:
大家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可是谁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电机会一直转?

网友:
我觉得就像是魔术一样,问题出在我们看不见的桌子底下

楼主:
桌底应该没东西吧,  那都拿起来, 离开桌子, 还竖起来了

先排除 灯是否做手脚问题,             没接灯, 不是都还在转着嘛

网友A:
如果是真的,人类未来就靠它了
所以决不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真的,人类未来就靠它了
所以决不可能

先不说真假, 首先这视频也不是我的,  我只是看到转过来

求知 天马行空的东西, 也不一定的, 不能用一种坐井观天的想法\个人认知 就否决一切 .    例如 古人 永远认为 在千年后  是不可能 我们这时代的 任何发明

例如 几年前 我曾说过 不久将来会有无线充电,    但还不是有人质疑过我说的  不可能会有 无线充电,  现在 还不是有了,  只是技术还够不成熟

科技是日新月异..创新的....例如高科技电影中的一切,  在未来...都会有可能发生

曾还见过 不少例子..就不一一说明了

网友:
转动的应该是永磁体,线圈中穿过硅钢片
两个线圈 与电容可能是LLC谐振。 只要感应电压足够高,点一个灯泡不需要多大电流。如果玩过逆变器、自己绕过变压器的都应该试过点灯

估计实际点灯一段时间,转子就停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说真假, 首先这视频也不是我的,  我只是看到转过来

无线充电是可以有的,说没有的人只能说太短视。太阳能电池就是无线充电了,不是吗。

但是永动机是不可能有的。
就算有,也应该是吸收暗物质能量之类的非常悬的未来科学发现。不可能是这种过家家的东西。
就好比核聚变可不可能实现?当然有机会实现。但是决不可能是某人拿个洗脸盆,滴两滴药水这种级别的。

所以这个视频里的东西,绝不可能是真的。否则是对电工的一种侮辱。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不说真假, 首先这视频也不是我的,  我只是看到转过来

原来你是严肃转贴的啊?!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充电是可以有的,说没有的人只能说太短视。太阳能电池就是无线充电了,不是吗。

但是永动机是不可能 ...

很早以前有一个人发现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结果被当时的教会用火烧死了

那么这个地球自转 算是永动机么.................不算的话, 地球是靠什么能量转着的? 也许终有一天地球是会停转着......

晕,        重申, 我没说视频里的东西是真的.....别老抓着视频的来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很早以前有一个人发现地球是围绕太阳转的,结果被当时的教会用火烧死了

那么这个地球自转 算是永动机么. ...

永动机的前提是对外做功,行星公转是一个能量守恒过程。若在圆轨道上,引力永远垂直于运动方向,这时引力不做功的。地球虽然引力做功,但是只是和动能变来变去而已。

目测这个灯泡很可疑,里面很可能有电池,卤素的灯泡可以做得很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

网友:
不需要去找原因,你看完刘谦的魔术,开心一下就算了。为什么非要揭开迷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动机的前提是对外做功,行星公转是一个能量守恒过程。若在圆轨道上,引力永远垂直于运动方向,这时引力 ...

我最可疑的主要不是灯泡,   不接灯泡情况下,  整个 拿起来, 也离开了桌面,, 唯有那个电容了

网友:
我来解密吧,很多人都被误导了

1,电机的架子是罩极电机,但是里面换成普通的直流电机了,就是原来的转子拆掉了,换了一个小直流电机在原来转子的地方

2,看上去像电容的东西不是电容,是一个小电池

3,灯泡不是普通的灯泡,是把小灯炮放到大灯泡里面的子母灯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最可疑的主要不是灯泡,   不接灯泡情况下,  整个 拿起来, 也离开了桌面,, 唯有那个电容了 ...

撸主,地球会自转,如果地球自转的方向和围日公转的方向是反的那永动机的理论才可成立

网友:
这个视频有好几个版本,我早先买来电机试验过,不行,这种电机根本就不能发电,就算可以发电,用手轻触就可以停住的,如何提供点灯那么大的能量?我认为是桌子下面有个通高频交流电的线圈,极有可能就是个电磁炉。

网友:
这东西只能看看,愉乐愉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