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eescale IMX61 LCD时钟线驱动问题

楼主(2013-11-13):
如题,imx61 LCD 的时钟发给FPGA,使用的是XC3S50AN,调试发现把DISP0_CLK 108MHZ fpga的DCM有时候无法锁定。请问这个时钟驱动FPGA的时候需要有什么注意的地方?量输入短电平只有1V,加了一个22R 0402的串电阻。如果把输出加个上拉电阻会好点。所以我觉得还是驱动的问题。请问怎么加一个驱动呢?或者有什么其他的解决办法吗

楼主:
顶一顶啊,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网友:
这么高级的芯片,注定了你只能自己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顶啊,问题还没有解决啊

i.mx芯片的问题建议你马上发邮件到support@freescale.com.我们这个论坛还是以支持MCU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