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微功率隔离电源有什么特点啊?

楼主(2013-11-13):
谁能够说说这个电源的特点。想弄一下。主要是看到电容小,电路简单。能够做的很小。

楼主:
如果我想得到2组隔离信号,增加和W4 W5一样的W6W7是否就可以了?另我想输出的是+-15V,比例又是多少呢?
没有搞过电源,请多多指点啊!

网友:
这是royer吗?

网友:
这个好像高频噪声小,但是不能稳压,不太清楚,等高手讲解

网友:
典型的开环ROYER电路,优点是线路简单,输出波形漂亮;缺点就是效率不高,70%左右;没有负反馈;
话说这个用来做降压的还是少见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的观点。典型的开环ROYER电路。输出不稳压的。不过波形比他激的要好。效率低。

网友:
这个输出应该叫恒功率源吧 电流大了 电压就会下降 电压高了 电流就大不起来

网友A:
这不能算royer吧,缺了一只电容和一只电感,royer应该是正弦谐振的,整流电路没有硬开关干扰小输出的纹波很小很干净。
撸主这个图算是简化royer,振荡波形近似方波,干扰大纹波大,但是效率应该高于royer,而且线路简化了零件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能算royer吧,缺了一只电容和一只电感,royer应该是正弦谐振的,整流电路没有硬开关干扰小输出的纹波很 ...

确实,没仔细看,缺少了阻尼电感和谐振电容,之前做液晶背光驱动时玩过一阵,阻尼电感越大,电流纹波越小;谐振电容越大,波形越漂亮,但是效率低了很多,而且两个开关管发热加剧。

楼主:
其实我确实想用royer。只是哪个电感很难直接购买到合适的。其实阻尼电感好说,在外面后加也行。主要是看到royer的输出电容很大呢。这样就无法做小了。然后查来查去看到这个电路。按照8楼说法,波形还不是正弦。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仔细看,缺少了阻尼电感和谐振电容,之前做液晶背光驱动时玩过一阵,阻尼电感越大,电流纹波越小 ...

您做过问您两个问题呗:
1,阻尼电感会减小纹波电流?纹波电流如何产生的?如果有纹波电流有什么影响?
2,C越大,频率越低,管子损耗应该越小,为何越热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