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错误。。。。。 都不知道错在哪里!

楼主(2013-11-13):
gpio_init(PORTD,15,GPO,0);
  gpio_init(PORTD,12,GPO,1);
  gpio_init(PORTD,0,GPO,1);
  gpio_init(PORTD,1,GPO,1);
  gpio_init(PORTD,2,GPO,1);
  while(1)
  {
    //PTD0_OUT=0;
    //delayms(500);
    //PTD0_OUT=1;
    //delayms(500);
    /*gpio_set(PORTD,15,HIGH);
    PTD12_OUT=0;
    delayms(500);

    gpio_turn(PORTD,15);
    PTD12_OUT=1;
    delayms(500);*/
    PTD0_OUT=1;
    PTD1_OUT=1;
    PTD2_OUT=1;
    delayms(200);
    PTD0_OUT=0;

    DDRD_BYTE1=0xff;
    PTD_BYTE1_OUT=0x0f;

  }  为什么 PTD0口的电压不变了。  总是高。

网友:
外面硬件有没有把它拉高呢?先确保外面硬件未连接其他东西,然后再查软件。

网友:
参考一下官方GPIO例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252-1-2.html

网友:
楼上是老师

网友:
你是用万用表量的吗?从程序上看置高后延时置低,然后没有什么延时。
可以在置低后加个延时试试。

PTD0_OUT=0;
delayms(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