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方同步,有图有真相 Altium Designer 14.0.9.30380 安装注册...

楼主(2013-11-13):
Altium Designer 14.0.9.30380 在 win8 中文家庭版上安装注册成功,有图有真相!

【下载文件共 1.68G,安装后约占硬盘 6.5G。绿色版、免安装,文件日期是 2013.10.25,版本与官网同步】

另有各个版本的 Altium Designer  (均已和谐)的下载地址

【请顺便 回复/顶 一下,怎么样?】

安装说明:

【其实也可不必按以下要求拷贝或移动源文件。以管理员权限执行7z自解压时,把目标路径指向相关的文件夹即可,解压后会在相关的文件夹内出现Altium的新文件夹。如果在解压时出现“无法读取xxx文件”等错误信息,应停止解压(需等待片刻),并重新以管理员权限执行之】

Altium Designer 14.0.9.30380 Full installation version of ru-board October 26, 2013 Description, system requirements, see the Hamster: http://techdocs.altium.com/
Not yet available offline Installer, use this set of Handmade Everything is designed for Windows 7/8, checked on: Windows 7-x 32, Windows 7 x 64-Windows x 64-Windows 8 8.1 to x 64.
Installation procedure:

1. If .NET Framework is 4 (or 5), install it: run dotNetFx40_Full_x86_x64.exe

2. Install TeighaX: run TeighaX_Setup_3.9.0.msi

3. copy the file _Program Files.exe in the folder
  C:\Program Files                32-bit OS
  C:\Program Files (x 86)       64-bit OS
and run it with administrator privileges (Run As Administrator)

4. copy the file _ProgramData.exe in the folder
  %ProgramData%                                                             Windows 7/8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        Windows XP
and run it as an administrator.
Attention! After unpacking, check/change the permissions on the folders Altium, Altium 2004 Modify flag to Users group

5. copy the file _Users_Public_Documents.exe in the folder
  C:\Users\Public\Documents                                              Windows 7/8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              Windows XP
and run it.

6. Implement the registry data file (DSH LMB file)
  Altium_x32.reg            32-bit Windows 7/8
  Altium_x64.reg            64-bit Windows 7/8
  Altium_x32XP.reg        32-bit Windows XP
  Altium_x64XP.reg        64-bit Windows XP

7. create a shortcut to run: Enter the folder with the program. By default, the
  C:\Program Files\Altium\AD14\                  32-bit OS
  C:\Program Files (x 86) \Altium\AD14\        64-bit OS
Click LMB on the file DXP.exe Create a shortcut and place it where you like or Send to-> Desktop (create shotcut). A shortcut on the desktop.
—————————————————————————————————————————————————
Start the Altium Designer and shove any of 10-license
  Altium 2013 ... Standalone.alf
from a folder
  \Licenses
In the same folder are two licenses (each at 100 users) for both the primary and backup license servers.
File association data from Altium produce:
  DXP-> > Preferences-File Types
—————————————————————————————————————————————————
Notes:
1. the procedure for installing the OS by default.
  Program files (_Program Files.exe) and data (_Users_Public_Documents.exe) You can run anywhere.
  You must correct two parameters see the appropriate registry data.

2. should work on HRûne, but I have not tested it and I am not going to.

3. before installation, make sure that you have installed Al′tiâ with
  ID {2FA77EF5-441E-4960-B91C-BB9761F806FC}.
  This of course is close to 0.

4. test run on Windows XP fails-Al′tij blunt does not run without issuing kakah.
  The hamster was livere, that the same situation occurred and when running the installer.
  So, HRûnovody, draw your own conclusions. Go ahead, can and will succeed.
—————————————————————————————————————————————————
Good luck
Evgeny972
Thanks to all the members of the ru-board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testing of the Assembly.

其它各版本下载(太爽了!均已和谐,进入后简单搜一下即可)

楼主:
AD9.3,AD(updata24)(AD12)算是精典版本,AD13算是过度产品。基于.NET框架的AD14是以后发展方向,14.0.9算是基于.NET的ALTIUM公司的第一代产品,也算是测式平台,后面的BUG很多,更新软件时请注意。前面说的两个版本请保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AD12的完整版本号是多少呢?

AD12 就是 AD10(Update 24),  具体版本号就是 Altium Designer 10.1377.27009 ,
官方发布日期是2012.12.18,更新细节请看附件。
你下载的是这个吗?
【三个压缩包大小共约1G。与其它地方下载的大小可能不一样,可能与库文件、压缩率有关系】
如果是,请放在百度云盘并分享出来,我去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99se在w7下添加库的方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2306-1-1.html

我已找到一个小软件,可比较完美地解决此问题,请见:

楼主(2013-12-20):
引用 网友C:
悲剧啊,过期了

快去下载吧,百度网盘的,不要密码。
Altium Designer 14.0.9 RBE
http://pan.baidu.com/s/1jGgEkmU

Altium Designer 10.1377.27009.rar
http://pan.baidu.com/s/1nt7C1ap
或:
Altium Designer 10.1377.27009.iso
http://pan.baidu.com/s/1o6586TG

网友D(2013-11-13):
不追新了。13的装了大半年没打开过几次
而且这货打开老版本的工程都会跳出一个页面,烦死了,还要自己关掉

网友:
版本更新太快,更新的也大多用不到

网友:
太大了。还是没protel99好。

网友A:
没有文件和key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文件和key呢?

帖子已更新,去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追新了。13的装了大半年没打开过几次
而且这货打开老版本的工程都会跳出一个页面,烦死了,还要自己关掉 ...

做简单的小项目,还是用Protel99se算了,可惜的是,Protel99se在win7/8里,兼容不是很好(譬如无法正常、方便加入原理图库)。

网友A:
14是基于.net的话就不装了,电脑不是很适应这个东西

lz有AD9.3,AD(updata24)(AD12)   这两个版本的下载链接吗?

我现在用的好像是10.x  感觉还可以,启动比较快点,但是有时软件就无法关闭了。

网友:
一直在用AD9.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做简单的小项目,还是用Protel99se算了,可惜的是,Protel99se在win7/8里,兼容不是很好(譬如无法正常、 ...

这里有99se在w7下添加库的方法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32306-1-1.html

修改后的文件,下次重装系统之前 把系统下的那2个文件拷贝出来就可以  装好系统再替换一下。不用每次重装系统都输入一遍

网友E:
AD越做越大了。。。臃肿。早不用了。、

网友:
先下载下来看看,我用AD13用了半年多了觉得很好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AD越做越大了。。。臃肿。早不用了。、

安装的时候只选择PCB开发,而不安装软件开发部分的话,会小很多。AD是想把整个开发过程全部用他的软件来实现,导致原来越臃肿。不过估计用AD来开发FPGA,以及写C代码的寥寥无几。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安装的时候只选择PCB开发,而不安装软件开发部分的话,会小很多。AD是想把整个开发过程全部用他的软件来 ...

电脑要2年一换,就不觉得软件太大了。我今年换的台式机 cpu 3770 内存8g 硬盘2个500G 1个2T

网友:
现在软件都越做越大,好几G,吓人啊!可怜我的本本才80G,望而却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AD9.3,AD(updata24)(AD12)算是精典版本,AD13算是过度产品。基于.NET框架的AD14是以后发展方向,14.0.9算是 ...

谢谢总结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电脑要2年一换,就不觉得软件太大了。我今年换的台式机 cpu 3770 内存8g 硬盘2个500G 1个2T ...

现在用的120G的SSD,装了系统再加软件,还剩40G的样子,感觉空间满紧张的。数据盘的话是500G的,刚好坏了,准备换1T的。

网友:
正四处找和谐版,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现在用的120G的SSD,装了系统再加软件,还剩40G的样子,感觉空间满紧张的。数据盘的话是500G的,刚好坏了 ...

现在2T的性价比最高,为什么不选择2T呢 加100多点就搞定2T

网友F:
引用 网友B:
现在2T的性价比最高,为什么不选择2T呢 加100多点就搞定2T

笔记本电脑,2T价格好像是1T的两倍。其实500G放数据也够了,我看看价格相差不多,所以想想买个1T的算了。
电脑还在保修期的,准备原来坏掉那个500G通过保修换成新的后,用来作为移动硬盘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笔记本电脑,2T价格好像是1T的两倍。其实500G放数据也够了,我看看价格相差不多,所以想想买个1T的算了。 ...

哈哈。我还以为是台式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是基于.net的话就不装了,电脑不是很适应这个东西

我以前用到的是10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后来换了13就几乎没有这个问题了。正想试试14怎么样。我刚刚下载下来准备安装试试

网友:
感觉现在很多软件版本更新都是在坐火箭啊。。。转眼间就14了……

网友B:
感觉LZ提供的版本安装不是很爽,上来就被诺顿给干掉了。希望能提供简单的安装方式
还是继续使用我的2013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3&uk=2500228021
继续期待2014

网友:
把库删掉也就2.5个G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AD越做越大了。。。臃肿。早不用了。、

电路图和PCB设计只是AD的一部分功能,AD的嵌入式软硬件开发和FPGA开发等,都有相应的专业软件,因此国内很少有人用这个两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是基于.net的话就不装了,电脑不是很适应这个东西

各个版本的免费下载链接都有,而且是已经破解或注册的。
见主帖图片上方的链接。
【那个AD10(Update 24),完整的版本号是 Altium Designer 10 Update 24 build 10.1377.27009】
不过,可能是因为我宽带不够宽,几次下载一半多就下载不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LZ提供的版本安装不是很爽,上来就被诺顿给干掉了。希望能提供简单的安装方式
还是继续使用我的2013
ht ...

已经就是绿色版了(按说明,解压到相应目录即可)

网友G:
不是我泼冷水,这种低端的大杂烩软件,就没必要追新了,结果还不是画个原理图和PCB吗?有人会用它做高密度阻抗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有99se在w7下添加库的方法

多谢!我试试看。
不过,你忘给出地址链接了啊!
以前我也尝试用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是没成功、就是很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我泼冷水,这种低端的大杂烩软件,就没必要追新了,结果还不是画个原理图和PCB吗?有人会用它做高密度阻抗 ...

呵呵,是低端不假。
很多人都是从tango、protel过来的,惯性使然;也有人喜欢尝鲜。
各取所需吧,能完成设计任务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我试试看。
不过,你忘给出地址链接了啊!
以前我也尝试用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不是没成功、 ...

不好意思忘记了   回复帖子已经贴如网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忘记了   回复帖子已经贴如网址了

看到了,谢谢!
这个方法我曾经测试过,虽然有效,但很容易出错,尤其是我经常加减图库,不胜其烦。

网友:
帮顶,暂时不更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LZ提供的版本安装不是很爽,上来就被诺顿给干掉了。希望能提供简单的安装方式
还是继续使用我的2013
ht ...

谢谢分享!!1

网友A:
请问AD12的完整版本号是多少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个版本的免费下载链接都有,而且是已经破解或注册的。
见主帖图片上方的链接。
【那个AD10(Update 24) ...

我下载完了共享到这里吧

网友A:
我刚看了我的百度网盘中有AD 10.XX

但是好像要比你给的链接中的大很多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看了我的百度网盘中有AD 10.XX

但是好像要比你给的链接中的大很多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又找到一个 AD 10.xx的,但是大小又和前面的两个不一样。。。。:

网友H:
AD不是有个很全的网络库么,里面有封装跟原理图,不知道这种破解的能不能用?

网友:
大伙儿都用着爽了 我再过来下载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12 就是 AD10(Update 24),  具体版本号就是 Altium Designer 10.1377.27009 ,
官方发布日期是2012.12. ...

已经分享了。

一个是 ISO格式的,一个是分压缩包的。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h7oUN 密码: ckpl

网友:
从学电脑绘图以来 用的就是Protel99se 还是这个用的比较熟 不想升级更高版本了 人比较懒 嘿

网友:
mark,回去下载试试

网友:
07年别人给了我一个 AD6
就从 99SE 过来了
一直坚持用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分享了。

一个是 ISO格式的,一个是分压缩包的。

我要的是从我主帖里提到的那个网站下载的 Altium Designer 10.1377.27009 ,
三个压缩包共约1G(见下图),我窄带下载耗时会少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的是从我主帖里提到的那个网站下载的 Altium Designer 10.1377.27009 ,
三个压缩包共约1 ...

哦,那个网站的下载打开很慢,后干脆没有打开了,没有下载成功。

网友I:
安装后约占硬盘 6.5G。绿色版、免安装
----------------------------------------
到底是绿色版,还是安装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装后约占硬盘 6.5G。绿色版、免安装

到底是绿色版,还是安装版 ...

绿色版,只需按主贴的“安装说明”,解压三个压缩包到指定的文件夹即可。
但需先安装TeighaX_Setup_3.9.0.msi,还有可能先安装dotNetFx40_Full_x86_x64.exe。这两个都是配置运行环境的。

网友:
13版还没用熟练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绿色版,只需按主贴的“安装说明”,解压三个压缩包到指定的文件夹即可。
但需先安装TeighaX_Setup_3.9.0 ...

已经安装我分享的那个iso,效果很好

占用空间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安装我分享的那个iso,效果很好

占用空间如下:

感觉挺好的,你这是在XP系统下的吧?
原iso文件就有2.37G,安装在其它文件夹里的估计也不少。
我的是AD14在win8的笔记本电脑上,
仅 C:\Program Files (x86)\Altium\ 就占用了1.89G
还有 C:\ProgramData\Altium\ 占用了 4.41G
  C:\Users\Public\Documents\Altium\ 占用了280M
还有其它的未计算在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挺好的,你这是在XP系统下的吧?
原iso文件就有2.37G,安装在其它文件夹里的估计也不少。
我的是AD14 ...

嗯,xp下,笔记本

我选择安装路径为D盘,完毕后看了那个文件夹就这么大。

我安装时只选择了一个(PCB design),所以少了几百兆。

我的另一个笔记本上选择全部安装,也才1.07G

这个软件是我见过的第一个安装包比实际安装后的文件还小的东西。

网友:
很不错啊 不过还是在用AD9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xp下,笔记本

我安装的AD14,不是安装版,而是解压出来的绿色版,所以无法选择安装,只能全部安装。
XP下,你不妨查看一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Application Data\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
两个文件夹下 Altium 文件夹的大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安装的AD14,不是安装版,而是解压出来的绿色版,所以无法选择安装,只能全部安装。
XP下,你不妨查看 ...

1、没有这个文件夹,我的电脑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

2、这个有:

网友J:
竟然需要解压  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J:
竟然需要解压  密码

可能是你搞错了吧,请确认。
那三个7z的自解压大文件,不需要密码。
但请注意,在win7/8下,需要以管理员权限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这个文件夹,我的电脑下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ll Users\Documents\

的确比较简洁,
遗憾的是我网络不够宽还经常故障,改天换个地方再下载update24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我泼冷水,这种低端的大杂烩软件,就没必要追新了,结果还不是画个原理图和PCB吗?有人会用它做高密度阻抗 ...

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没有必要如此贬损它,在更新说明它在努力,是很有生命力,保不准以后会很好呢,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

网友:
不喜欢.NET的卡顿怎么破

网友:
在用AD6.9的路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已经分享了。

一个是 ISO格式的,一个是分压缩包的。

您好,您这个链接失效了,能否在分享下,谢谢。

网友:
刚装完13,14就出来了

网友:
mark新电脑,试试

网友:
几号 留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K:
您好,您这个链接失效了,能否在分享下,谢谢。

http://pan.baidu.com/s/1tdf5P

8r4z

网友:
仍在坚守AD10。

网友L:
记下,到时候找下和谐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简单的小项目,还是用Protel99se算了,可惜的是,Protel99se在win7/8里,兼容不是很好(譬如无法正常、 ...

win7用protel99没问题,我没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tdf5P

8r4z

非常感谢

网友:
不敢跟风了,更新太快了~~~

网友:
能关掉“history”文件夹吗?
AD太臃肿了,不好用。
我主要用protel99,AD9为辅。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记下,到时候找下和谐版本

本来就是注册版的,导入license即可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安装的时候只选择PCB开发,而不安装软件开发部分的话,会小很多。AD是想把整个开发过程全部用他的软件来 ...

AD10 以后的可以选择只安装PCB开发的组件吗

网友:
现在的软件都是越做越大,界面越来越花哨。

网友F:
引用 网友M:
AD10 以后的可以选择只安装PCB开发的组件吗

我记得在AD13里是可以的。
这次的AD14是绿色版,不是真正的安装版。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在AD13里是可以的。
这次的AD14是绿色版,不是真正的安装版。

找的介绍了
从AD10开始可以了

明天下个AD10看看

网友M:
哥们 能提供一个你现在用的这个AD 10 1377  iso的分享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M:
哥们 能提供一个你现在用的这个AD 10 1377  iso的分享吗

http://pan.baidu.com/s/1tdf5P

8r4z

网友:
还在用summer09, 试过其它版本,觉得这个最稳定。

网友:
最关心 有啥新功能 正常不,我还在用AD8.3呢

网友:
能不能把live 元件库下下来?我以前下过,忘了是破解还是用账号下的了

网友:
要顶顶。补丁对不起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tdf5P

8r4z

悲剧啊,过期了

网友:
09的路过,不知道09和14有大的功能改动???

网友:
这个必须顶你一下~~~

网友:
有空下载AD14试试,绿色版,重装系统时方便。

网友(2013-12-13):
引用 楼主:
AD12 就是 AD10(Update 24),  具体版本号就是 Altium Designer 10.1377.27009 ,
官方发布日期是2012.12. ...

AD12比AD9.4有哪些改进和新加的功能呢?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已经分享了。

一个是 ISO格式的,一个是分压缩包的。

您好,这个链接失效了,下边的链接也失效了,能否再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N:
您好,这个链接失效了,下边的链接也失效了,能否再提供一下。谢谢。

109楼  已经有连接了,赶紧下载吧

我的那个不知怎么就没有分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去下载吧,百度网盘的,不要密码。
Altium Designer 14.0.9 RBE
http://pan.baidu.com/s/1jGgEkmU

需要解压密码呀,求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去下载吧,百度网盘的,不要密码。
Altium Designer 14.0.9 RBE
http://pan.baidu.com/s/1jGgEkmU

解压密码啊,大神!

网友(2014-02-04):
Mark!感谢分享!万分感谢

网友:
现在在用cadence 不用a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去下载吧,百度网盘的,不要密码。
Altium Designer 14.0.9 RBE
http://pan.baidu.com/s/1jGgEkmU

能再共享一下AD10吗?

网友(2014-03-12):
引用 网友H:
AD不是有个很全的网络库么,里面有封装跟原理图,不知道这种破解的能不能用? ...

求网络库网址

网友:
下载地址又过期了,麻烦楼主再分享下啊

网友(2014-05-17):
更新换代,跟不上节奏了!!老了老了,还在用AD6的路过……

网友(2014-09-20):
麻烦楼主能否再分享一下Altium Designer 10.1377.27009这个版本,下面的分享都失效了,谢谢。

网友:
。。。。。天天更新 有意思么

网友:
我那个晕,速度很快!

网友(2015-04-20):
楼主是东阳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AD9.3,AD(updata24)(AD12)算是精典版本,AD13算是过度产品。基于.NET框架的AD14是以后发展方向,14.0.9算是 ...

总结的很不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