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PLC学习笔记08(再从51开始 围攻前的集结)——2013_11_13

楼主(2013-11-13):
最后才去理解main函数,
因为理解main函数,需要理解围绕着main函数的所有函数和变量,所以需要把过去理解到的知识整理清楚再出发。

本节笔记将要复习,
1、FX1NProcessing函数
2、UART相关
3、IAP相关
4、main_PLC相关

上述内容将会被整合在一起来帮助理解。

网友:
顶,是不是还没有展开呢?
楼主好样的,坚持到今天,最后就差一步了。

网友:
顶起楼主!
这周一直在看直播。

网友:
多谢楼主把这边气氛搞起来了~跟着楼主的脚步学习!

楼主:
在学习IAP的时候,必须要和ISP对比区别,才能理解。

PLC也是如此。

有使用ISP的PLC,和使用IAP的PLC。

使用ISP的PLC例子最典型的就是PWM转HEX软件,好处是只要是51单片机都可以做成PLC。因为IAP功能要求单片机的FLASH在程序运行中可以更改程序,大多数51单片机都不具备这样的功能。淘宝上搜了一下,具备IAP这样功能的51最小系统比STM32最小系统还要贵20%~80%,完全没有性价比。

其实使用ISP的PLC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笔记01和笔记02的主要内容。
************************************
使用ISP的PLC的好处是:
1、适合大多数51单片机;
2、只需要写PLC执行功能,而不需要考虑IAP的通讯功能,对我来说,难度立刻下降80%;

因为我是同时开始学习PLC和单片机的,所以在理解时最希望越简单越好。
下图是三菱仿真学习软件中一个例子:中餐馆

然后利用GX软件把梯形图转成命令代码,

做了两处修改,把X20改为X2,X23改为Y3

然后更改PLC程序,下面的代码在笔记01中为了简单只讲过LD OUT SET RST END,现在多了几个命令。
//-------------------------------------------------------------------------------------//
//  PLC 执行程序                                                                       //
//-------------------------------------------------------------------------------------//

void main_PLC(void)
{
        _LD    (_X0_);
        _OR   (_Y0_);
        _ANI  (_X2_);
        _OUT (_Y0_);

        _LD    (_X1_);
        _OR   (_Y1_);
        _ANI  (_X2_);
        _OUT (_Y1_);

        _LD     (_Y0_);
         _AND (_Y1_);
        _OUT  (_Y3_);
        _END
}

编译生成HEX文件,打开PROTEUS仿真,按同样的步骤模拟,效果一致

如果使用ISP的PLC和使用IAP的PLC在实现功能上一致,考虑到稳定性和完成同样功能的复杂程度,使用ISP的PLC应该比使用IAP的PLC更可靠。我的理解是,只要是使用IAP的PLC,都可以利用ISP的PLC来代替,前提是自产自销。

当然使用IAP,可以直接利用三菱的梯形图软件下载程序,对客户感觉更商业些和更容易些,因为客户不关心背后的PLC程序。实际上只要PLC执行程序一样的话,使用ISP的PLC更稳定,因为它的通路更清晰更简单,前提是开发者(而不是客户)自己使用PLC。

讲到通路,下一步就复习一下利用IAP的PLC的通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在学习IAP的时候,必须要和ISP对比区别,才能理解。

PLC也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