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在IAR6.4环境中printf函数浮点数格式化输出不行(已解决)

楼主(2013-11-14):
就是printf函数不认%7.2f等参数。
我前几个月用K60做数据记录仪时发现这个问题,不知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注意在选项卡里把库设为“FULL”……任何MCU都支持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2013-12-23):
谢谢,问题解决了。

网友A(2014-01-27):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解决了。

楼主,你咋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IAR里面输不出浮点,单在keil中是可以的。
功能我也设成full了,我用的是IAR6.6的。

求赐教啊!

网友(2014-02-28):
同求楼上,确实不能输出浮点类型,楼主分享一下呗。

网友:
变成太监贴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楼主吧解决方法贴出啦帮大家一下,自己解决了就不管了这不利于相互学习交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咋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IAR里面输不出浮点,单在keil中是可以的。
功能我也设成full ...

我也都该了,变成full了,但是还是不行,我用的是野火的库,我看了一下那个printf.c,感觉可能是函数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也都该了,变成full了,但是还是不行,我用的是野火的库,我看了一下那个printf.c,感觉可能是函数的问 ...

但是同样的函数在KEIL中就是可以的,
这个我感觉要问一下IAR公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同样的函数在KEIL中就是可以的,
这个我感觉要问一下IAR公司。

真的可能是IAR的问题

一开始我就对IAR感觉不是很好,我们老师说他们都用IAR,好像说是编译效率高还是什么的,

我就觉得用不习惯(不能说不好用吧,),而且每次make 之后要updating browsing information,特别慢,特别占CPU,,而且
不等这个完成就无法使用goto definition of ***这个功能,相比Keil就好很多了,编译完了马上就可以用了,

太打击学习积极性了,先放几天吧,,啥时候找老师问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咋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IAR里面输不出浮点,单在keil中是可以的。
功能我也设成full ...

不是那个选项,是在General Options -> Configuration下的Library选项,设置成Full。如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那个选项,是在General Options -> Configuration下的Library选项,设置成Full。如下:

我把这个设为full了,而且把相邻的右边那个选项里的printf 和scanf都设置为full了,同样没有用

网友(2015-02-25):
full没 有作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