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Artix 7 IO翻转速度太慢?

楼主(2013-11-14):
以前用spartan3,用2只IO做USB 全速通信,没有问题。
现换了Artix 7,用做USB的两只IO输出时,翻转速度很慢,为什么呢?

上图中,左边是主机发送的,右边是FPGA发出来的。前几个CLK刚好是12MHz的频率。从最后一个波形看,其上升、下降时间超过100ns。

我设的约束:
NET "DP"                        LOC = "E7"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DM"                        LOC = "J3"        | IOSTANDARD = "LVCMOS33";
NET "DM" SLEW = FAST;
NET "DP" SLEW = FAST;
NET "DP" DRIVE = 16;
NET "DM" DRIVE = 16;

找手册也没有找到IO设成LVCMOS33时的一些电气特性。

网友A:
压摆率都设到fast了、电流都到16mA了不应该这么慢、再低端的FPGA芯片翻转率也不会这么慢
用示波器直接观察FPGA管脚
看看是否管脚外围电路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压摆率都设到fast了、电流都到16mA了不应该这么慢、再低端的FPGA芯片翻转率也不会这么慢
用示波器直接观察F ...

是啊,想不通呢,这就是示波器量到的管脚。我是直接接USB线,电脑那头没法量的。
两只脚都这样,这两只脚也没有接其它的器件。

网友:
attix-7系列的直流和开关特性
http://www.xilinx.com/support/do ... ix_7_Data_Sheet.pdf

7系列封装和引脚规范 文档 UG475

楼主:
看了xilinx的一些资料,没有找到IO的上升、下降时间和负载的关系。
也用示波器量过了,如果只有表笔当负载,上升、下降时间大概在10ns。接USB线后变差很多,可能是AC特性不太好。

网友B(2014-03-29):
这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想入一个AC701的开发板,但是它没有配USB IP, 不知道你这个核是哪里来的?

网友C:
usb这种差分信号不应该是lvds吗?
求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想入一个AC701的开发板,但是它没有配USB IP, 不知道你这个核是哪里来的? ...

加了一个飞利浦的USBDP11 PHY IC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usb这种差分信号不应该是lvds吗?
求高手

全速、低速,3.3V 差分而已,要求不高的话用数字IO就行了。Spartan 6以前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