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的电子罗盘效果

楼主(2013-11-14):
我玩4轴,之前一直用10DOF/9DOF板子(包含MPU6050/HMC5883L/BMP085)所以,姿态,电子罗盘,高度都反映的不错。

但最近,我就只接了一个6050,然后就用海盗代码试了试,结果发现,地面站的姿态,电子罗盘也很好(竟然也指向北)。

我也知道6050的围绕Z轴姿态也能反映出来,但能达到电子罗盘的效果,让我很诧异啊。

有人知道具体为啥啊。按说不应该有电子罗盘的效果。

是不是就只要6050,就行了啊,呵呵。

网友:
Z轴陀螺仪开机校准效果,温度变化大,或者有加速度,都会造成陀螺仪输出存在误差,这样yaw轴就不太准啦

楼主:
不过APM还是不错的,至少,能识别出来,当COMPASS用,如果用MWC,没配置MAG,肯定是不会有COMPASS功能的

网友:
如果没有磁阻器件,那么就不能校正Z轴陀螺的零偏,这个误差会慢慢的积累的,航向轴短时间内看不出来,要是时间放长一点,那个误差就非常明显了。

网友:
显然不行呀

网友(2014-02-26):
现在也是有同样疑惑,用了什么算法竟然有航向的效果?捷联算法?

网友:
电子磁罗盘不好搞呀,哎

网友:
海盗代码是什么?反正我用6轴算出欧拉角,只要开机校准和温度补偿做好,yaw还是可以临时用下,静止不飘,动态时角度有3左右度误差,不过最好还是加个磁阻做校准,这就完美多了

网友(2014-07-12):
请问磁力计是直接连载6050的AUX上的吗??如果这样,对6050的初始化设置有什么要求?

网友(2015-01-11):
请问lz是不是采用了什么特殊的滤波方法呢?所谓的海盗代码能否共享下呢?小弟正在学习这方面东西,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