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谐振电源无法输出功率

楼主(2013-11-14):
    参考着市场上某款LLC谐振电源设计的,主控为L6599,变压器的初级以及反馈绕组变压器磁芯、气隙等均参考样品,但输出为8路,现在的情况是功率输不出来。看示波器那个图:这是初级线圈在空载情况下,70+KHz的频率下峰峰值只有10V+,反馈绕组根本得不到足够的电压,现在反馈绕组的电压只有15V,而我的431反馈电压设计的是18V,我设定的最低频率限制点就是70K左右,也就是说我现在把反馈电路去掉了也是这样(已经实测,确实去掉反馈电路也是这样)。看波形的样子貌似是变压器初级的电感量太大了,但是我实测电感量只有500uH+,加气隙曾到过200uH+,但是效果却一样。
    前级没有加PFC,驱动管的波形正确,也就是说在变压器与两个驱动管之间的波形是310V 70KHz的方波,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什么问题,现在我是黔驴技穷啊,各种方法都试了,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上个电路看下?

楼主:
谐振电源部分大概是这样,没有包括控制部分

网友(2014-08-22):
如果之前参考的是加PFC的情况,是有可能输出达不到指定值的,因为输入电压太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