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火线

楼主(2013-11-14):
这个是在网上找的单火线电路
我用multisim仿真,开关闭合的时候得不到6V电压,所以想请教大侠们。

这是开关闭合的时候仿真结果。红线是稳压输出端,蓝线是场管G端

网友:
感觉Q1到Q3不是用的13003的,应该用那种高放大倍数,小电流管子才对。其实Q1-Q3的目的就是让Q7在线路上的电压高于15V前,Q7不导通,从而把这个15V输出给控制系统用,如果超过15V,Q7还没有导通,电路肯定不对,所以Q1到Q3耐压选30V左右的管子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你啊。我换了三极管,貌似不是这个原因。后来我在开关那串联了一个10nf电容,然后就好了

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知道火线进来好像要串联一个电容

网友:
坐看大神解答

网友:
是你接地的问题,我这两天也在搞,你把220V电源的地去掉试试?不知道你搞的如何了?

网友:
这个论坛里以前有个兄弟专门开过帖子讨论过的,楼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我换了三极管,貌似不是这个原因。后来我在开关那串联了一个10nf电容,然后就好了

不过我不知道 ...

那就是说一开始的参考电路是存在问题的喽?

楼主:
参考电路是网上找的,说是能用的,但是我没有仿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