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GT和AVR的型号对应,做小玩意之前习惯仿真。

楼主(2013-11-14):
拿来取代STC做些小玩意。我习惯在动手之前用仿真软件实现整个系统后再画PCB,毕竟做板子要花钱不是?^_^
不过以前没用过AVR,不清楚LGT和AVR的型号对应,仿真软件里面可没有LGT……
请问:
1.LGT8F08A和LG8F88ES32C对应哪个型号的AVR?
2.有带外部总线的型号么?

网友:
LGT8F08A -> M162、164都可以,需要注意的是08A的引脚并不和ATMEL任何一款MCU兼容
LGT8F88ES -> M88,LGT8F88与M88的引脚也是兼容的,也同时兼容M48、M8
目前我们已经开始提供量产的LGT8F88A

楼主:
多谢^_^。
呵呵,还没用过AVR,如果LGT不错,会慢慢做到公司产品里去。

网友:
LGT8F88ES在邮购部没发现有供应的.

网友A:
LGT8F88ES 还没量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GT8F88ES 还没量产吧

已经量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