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调查结束了,获奖名单出来了

楼主(2013-11-14):
活动将在"参与调查并回帖"的网友中抽取2名送出亚马逊价值30元的优惠券.

投票时间已结束.
我使用EXCEL中的随机数函数在所有楼号中随机产生了两位获奖者. 恭喜两位. 两位将每人得到亚马逊30一张.
9楼的zgxcom123
16楼的holts2

请两位速和我联系. 私信给我. 我会将优惠券的号码发给你.
多选投票: ( 最多可选 10 项 ), 共有 226 人参与投票
您所在的用户组没有投票权限

网友A:
最好再加上R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再加上RAM

是呀,可是阿莫的投票最多只能10个选项.所以大家有什么好的想法可以回帖的呢. 而且可以参加抽奖.

网友:
最好开发板留接口,模块另外算钱!!当然,便宜的模块就集成就行了!

网友:
外扩总线加上,可以接LCD,RAM,FLASH.

网友:
能加的都加上吧 在成本的范围内。

网友:
加上了成本不会低

网友B:
个人观点:
1、作为一名路过投票的网友,肯定是希望外设越多越全就越好,但作为官方开发版,外设多了,价格肯定会直线上涨,到最后眼睁睁看着一块精美绝伦的板汁却发现远超预算
2、作为官方人员,对每款芯片的特色应该是非常了解的,倒不如针对其优势设置几个有特色的耐折腾的外设,能让大家迅速认识到kinetis系列在该方面是如此的强大~ 由此激发继续钻研下去的欲望

网友C:
期待飞思卡尔像st那样更亲民化,多掌握一种处理器,多一种选择

网友:
官方开发板如果是那么全的也只能看看买不起的,所以加一点最基本的就可以了

网友:
以太网、音频、usb、nand flash 都是些想要学习的东西。

网友:
看来大家基本上都会选以太网

网友:
串口是必须的,LCD可选,其他的不是很必要

网友:
也可以做几种侧重面有区别的板子,如侧重于物联网的,侧重于电机控制的

网友:
AD,SPI,usb,网卡 这几样有最好

网友:
预留功能接口即可

网友:
网口,串口、按键必需有,其它的功能可扩展

网友D:
为何不以pack的方式。pack可以作为最小系统板,pack板上外设顶多放两个指示灯上,上面留有一层接口。
然后设计和接口对应的各类外设板。
如 基础外设板 上面就可以有流水灯、数码管,液晶屏接口、蜂鸣器等非常基础入门的外设。
除此外还可以设计各种领域的外设板。

网友:
以太和USB最重要吧~

网友:
有没有2-3个sp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观点:
1、作为一名路过投票的网友,肯定是希望外设越多越全就越好,但作为官方开发版,外设多了,价格 ...

不错的建议.值得考虑.

网友:
本来向公司推荐了 K60,奈何。。。上面选了 NXP。擦。。。嫌贵。

按照我们公司的需要:外部总线接口数据线至少 16 bit,最好 32 bit,经常和 FPGA 要数据通信。最好有两个以太网接口。
其余的就是 232/485/CAN/SPI/I2C/ADC/DAC之类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何不以pack的方式。pack可以作为最小系统板,pack板上外设顶多放两个指示灯上,上面留有一层接口。
然后 ...

看来盆友是真的用心想了.我们会认真对待大家的意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飞思卡尔像st那样更亲民化,多掌握一种处理器,多一种选择

是的呢.也是希望大家多掌握一种MCU,这样不仅对大家做项目有帮助, 对大家个人的成长也有帮助.

网友:
看结果似乎是都需要啊……感觉人民群众各有所需,还是附带几个便宜常用的吧

网友:
觉得屏幕还是必要的·然后接口引出··方便调试

网友:
全有肯定是最好的,要是为了节省成本的话,最好出不同行业的适用版,删除该行业不常用的模块,但是留出接口

网友:
投了,发现分布很均匀啊

网友:
东西多了价格直线上涨,能外接模块比较好。

网友:
Usb, 232,TFT,必要吧,以太网最好有,其他的功能引脚引出就好

网友:
我觉得马达驱动模块没什么意义,预留一个马达驱动模块的接口倒是可以的

网友:
我是最希望USB库健全,能够跟别的进行通信,然后其他的总线或者控制接口就得看具体情况了。

网友:
我希望来个最精简板

网友E:
全部都要呀,当然是

网友:
喜欢简洁的板子,USB实现通讯,TFT接口增加美观,再加个牛角座引出所有IO,板子做小小的,精致点

网友:
看了结果,232电路肯定是必须的

网友:
开发板可能更全更好吧

网友:
还要USB接口,跟串口

网友:
一些功能有引脚就可以了!

网友:
板载常用的接口,232、485、USB、CAN之类,预留可扩展的插槽,想上面的马达驱动,毕竟马达不是所有人能能用到,但232、485、can还是很多人能用到的,而且使用这些接口做调试时的数据输出也方便。

PS:最想要的还是很久以前在国外网站看到的一个DIY的开发板,类似于工业电脑主板的总线结构,使用什么模块直接将模块插到IO总线上扩展

网友:
开发板当然功能越完整越好

网友:
都要啊,以适应不同人的需求。

网友:
核心板加模块方便组合的那种比较好

网友:
这个怎么说,如果是学习的话,最好所有的模块全部具备,如果开发产品那就根据应用来就好了

网友F:
外设采取积木式模块化好。

网友:
投了,高性能的板子就应配高端应用!

网友:
核心板上配常用的外围模块;不常用的可以不做或者单独做成模块板。

网友:
显示不能少,网络、USB和CAN也应加上

网友:
价格问题也是我们比较关心的

网友:
撸主 我全选了 我看你怎么整

网友:
常用的模块需要,外围复杂的可以不加,便于降低成本,便于推广

网友:
基础演示板,感觉就需要1个复位按键  、1个USB口 、一个电源指示灯就可以了。 其他IO口全部插针。
如果是全功能开发板怎么高端怎么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外设采取积木式模块化好。

高端的板子应该都不会使用积木式来搭建,最多核心板和底板的方式。

网友:
想要wifi模块...好像要求的太多了

网友:
USB 以太网 CAN  SPI  ADC.在消费类产品中,串口可以省掉了。CAN也不需要,但工业中CAN有很大需求。

网友:
功能固然重要,价格也要亲民

网友:
我的建议是把USB/网口/CAN/232/485/SD卡,这几个可以通信口做在板上,因为在开发调试的时候交互功能必不可少。至于其他的一些功能,不如就把口留在板子四边,然后开发一些功能模块,大家有相应需求就买相应模块,有钱的多买,没钱的少买,喜欢折腾的就自己做。

网友:
FlexBus接4.3寸LCD
接NorFlash
接SRAM
展示下强大的32位FlexBus总线的性能呗!
使用K60 150M的MCU,展示其FPU性能。

网友:
还有 最好能接 USB接口的WIFI,我想大家都很有兴趣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部都要呀,当然是

哈哈。。。。。。

网友(2015-03-24):
为啥要投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