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5000RMB一下的BGA返修台

楼主(2013-11-14):
各位大侠,5000RMB以下的BGA返修台能用不?求推荐一款

网友A:
维新款BGA返修台CF280T.这个还不错4000多,本人在用成功率9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维新款BGA返修台CF280T.这个还不错4000多,本人在用成功率95%。

请问下,这个东西一次失败以后,是不是可以继续拆下,再重来,仍然还有95%的成功率?
抑或是在那5%的失败以后,就永久性的板子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个东西一次失败以后,是不是可以继续拆下,再重来,仍然还有95%的成功率?
抑或是在那5%的失败 ...

就是,请大侠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维新款BGA返修台CF280T.这个还不错4000多,本人在用成功率95%。

你维修的大部分是多少脚的BGA?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维修的大部分是多少脚的BGA?

500Pin左右这样的BGA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这个东西一次失败以后,是不是可以继续拆下,再重来,仍然还有95%的成功率?
抑或是在那5%的失败 ...

这个刚来的话要有个熟悉过程的,主要是调好温度曲线,这个温度曲线还与环境温度有关。一般调好后拆焊几个来回是可以的,当然还要看你在取IC时有没有把焊盘弄掉,我自己做过最多的300多PIn的IC来回搞了5次把都还可以。

网友:
等你买后就后悔,如果需要别人承包返修可以找我。QQ:401461033.量大自己摸索,小量还不如承包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