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图中上电时输出的电平?

楼主(2013-11-14):
如题,图中上电时输出电平为高还是低呢?

楼主:
单门锁存器,输出电平,以及原因是什么,望大家赐教

网友A:
低吧 上电后D接地了 LE也接地 所以输出为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吧 上电后D接地了 LE也接地 所以输出为地

呵呵,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不是很确定

楼主:
有没有高人能够确定?

网友B:
Truth Table
OutputControl LatchEnable  Data      373Output
L                   L                X            Q0

Q0 e level of output before steady-state input
conditions were established.

所以我认为是不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Truth Table
OutputControl LatchEnable  Data      373Output
L                   L                X    ...

三态门应该不会输出不确定的电平,要么是高,要么是低

网友:
我是说在这种使用情况下输出不确定高或低

网友:
OE已经置低了所以不会有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