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IFO的应用实例

楼主(2013-11-14):
用STC单片机的AD做的万用表,感觉抖动挺大的,想做个30个的数组,实现FIFO,每次取平均值显示,但是FIFO还是10几年前老是讲过,都忘了,有没有有相关的实例可以参考,谢谢

网友A:
那你用不着fifo啊 直接存数组就行啊 stc内存很大 可以啊 你采集一批 计算一次 显示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用不着fifo啊 直接存数组就行啊 stc内存很大 可以啊 你采集一批 计算一次 显示一次  ...

因为我单片机除了ADC之外,还要负责显示(动态扫描LED),采集一批、处理一批、显示一批的话显示会有抖动。FIFO的话,可以兼顾实时性

网友B:
可以加一个fifo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一个fifo芯片

求 推    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