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熔丝设置求解

楼主(2013-11-14):
MEGA88的片子,以前用USB串口烧写一直很好。
最近,焊了几板,一开始片子是用内部RC晶振,isp烧写器可以正常读出,然后设为外部的晶振3.6864HZ,烧写后(成功),再读出,就冒出如下图:
用另一单片机给M88提供时钟,读出熔丝是烧写对的,感觉m88识别不了外部的晶振,不知啥原因,请教,谢谢

网友:
降isp频试一试

楼主:
不知道是否锁,感觉识别不了。
2楼说的降频,不知如何降,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