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体温计 程序+仿真 ADC0831+AT24C02

楼主(2013-11-14):
51做的电子体温计LCD1602显示,外扩EEPROM AT24C02 8位AD ADC0831

网友A:
传感器用的什么?另外体温计要EEPROM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传感器用的什么?另外体温计要EEPROM干嘛?

PT100,系统可以存储一次体温数据,掉电保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PT100,系统可以存储一次体温数据,掉电保存

PT100精度怎么样?能到测体温的级别?

网友B:
大哥 你的数据处理就这么一丁点??? 哎

楼主:
Pt100精度等级:
A级:±(0.15+0.002|t|)
B级:±(0.30+0.005|t|)
注:|t|为实测温度的绝对值
实际是达不到的
想要更高精度应选用PT1000
但由于只是仿真实现,所以就偷了个小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 你的数据处理就这么一丁点??? 哎

应付老师的,用的是最偷懒的办法,测35,36,37,38,39,40,41,42这几个点的AD值,然后稍稍计算了一下这么代换,就应付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