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占用不高,内存占用不高,画图很卡为啥(有图)

楼主(2013-11-14):
公司的电脑  蛋疼的厉害  画图画一会 画面就超卡  显卡温度超过85度  o(︶︿︶)o 唉

网友:
现在很多程序特别是跟3D、绘图、游戏相关的,都把关键代码放到GPU(显卡核心)里跑了……所以CPU不忙,不代表GPU很清闲……

网友A:
GPU温度这么高,估计是GPU吃不消了
不然还有可能瓶颈在硬盘
话说你用啥画的图

网友:
检查硬盘灯是否常亮. 多数硬盘忙不过来, windows把大量缓存换入在硬盘上的虚拟内存了

网友:
温度太高了,你加个风扇降降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U温度这么高,估计是GPU吃不消了
不然还有可能瓶颈在硬盘
话说你用啥画的图 ...

PADS 9.5

网友:
显卡低了。图形显示程序需要高速显卡

网友:
1.显卡不行
2.cpu缓存小

网友:
XP能否带得起你的多核CPU?
曾经同事的电脑就是XP带不起新的四核CPU,画电路经常卡几分钟。换WIN7后,正常带起四核,也步不卡了。

网友:
还是看看硬盘吧,硬盘坏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
显卡和硬盘慢了。换上SSD盘。会快很多。

网友:
PADS 就是卡。我都不用那个了。再好的电脑,也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和硬盘慢了。换上SSD盘。会快很多。

和SSD无关。我的是最好的SSD。照卡。不用这个软件。就不卡了。

网友:
我的配置 i3/4g/win8.1/SSD,
PADS9.5 很流畅。
楼主的情况清除灰尘估计会好的。

网友:
内存太小,虚拟内存吃得太厉害

网友:
GF8200低端显卡,温度过高了,性能自然下降,清理下风扇及周围的灰尘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