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SP的请教

楼主(2013-11-14):
现在的手机、相机之类的,都有ISP(图像信号处理器),这个是不是DSP来的?查了一下,好像没查到有卖ISP芯片的?有谁用过的啊?

楼主:
有知道的人么?求指导!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知道的人么?求指导!谢谢!

ISP和DSP其实本质是一样的,只是ISP跟针对图像算法。有大量的支持向量级的运算单元。

手机上的ISP主要是将sensor输出的raw的bayer数据格式转换成YUV的格式。

不过TI的DM系列DSP也是定位于图像处理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针对图像处理的指令

http://shop106094428.taobao.com/index.htm?v=1

楼主:
还是有些疑惑,期待大侠解答!

网友A:
现在如果自己做相机的话 ISP一般用fpga来实现。
设计的比较多 。主要是3A和图像还原方面的一些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如果自己做相机的话 ISP一般用fpga来实现。
设计的比较多 。主要是3A和图像还原方面的一些算法。  ...

可以这样说么:ISP就是运行在DSP或者fpga上的算法?
另外,想问问,有专门的ISP芯片的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