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438A bsl无法下载?哪位有可以用的软件呢?

楼主(2013-11-14):
如题,最近要给msp430f5438A用BSL方式下载程序,下载买了2个烧写器回来测试,但是一直提示不成功。

芯片:msp430f5438A    未加密,可以用jtag下载,仿真

烧写器:我给msp430f169下载,读取都是可以的,说明下载器是没有问题的。内部如下:

用的烧写软件我错误提示如下:

哪位有可以用的软件呢?能否共享一下,谢谢啦

楼主:
http://www.deyisupport.com/quest ... 0/f/55/t/13154.aspx

这个人遇到的问题好像和我的一样。。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46942
BSL编程器并不一定要CH340芯片,上面帖子里附的软件经过验证是可以用的,至少对于绝大多数MSP430F5438A是可以的。

网友:
要注意一下BSL编程器:有的没有TEST,那就肯定不会灵光了;另外注意RST取反、TCK/TEST取反都要选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要注意一下BSL编程器:有的没有TEST,那就肯定不会灵光了

这个下载器有test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46942
BSL编程器并不一定要CH34 ...

好的,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一下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46942
BSL编程器并不一定要CH34 ...

已经测试了,能成功下载,但是不稳定。。

具体问题请见那个帖子。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测试了,能成功下载,但是不稳定。。

达到个70~80%的成功率还是没问题的,个人认为已经足够了,指望100%是不现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到个70~80%的成功率还是没问题的,个人认为已经足够了,指望100%是不现实的。 ...

哦,难道这个软件官方没有出一个吗?

这个片子出来好多年了吧,大家是怎么bsl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达到个70~80%的成功率还是没问题的,个人认为已经足够了,指望100%是不现实的。 ...

ls知道 BSL的这两个脚能否和其他功能共用呢?

比如5438A的P1.1和P1.2即用于程序下载,我又用这两根线来做一个模拟的IIC来读写一个EEPROM呢。

这样用是否会影响BSL下载程序呢?

楼主:
自己顶顶吧,好像没有很多人遇到我的的这个问题

网友B:
买仿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仿真器吧~

已经买了,这个和下载器没有关系,只和软件有关系呢

如果没几百元的编程器的话,成本有点高,买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仿真器吧~

我有jtag下载器,但是以后要用bsl下载

楼主:
顶起,,继续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C:
帮顶,没用过5438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帮顶,没用过5438A...

thx,看来用5438A 的人比较少啊。

网友D:
CCS不知道楼主用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S不知道楼主用过吗?

CCS以前在dsp上用过,好久不用了,不是很熟悉。

它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CCS不知道楼主用过吗?

难道CCS支持????

网友D:
引用 楼主:
难道CCS支持????

en,我一个同学用的就是CCS给MSP430下程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我一个同学用的就是CCS给MSP430下程序的

嗯,我下载了一个ccs5.4.x。等会安装上试试

楼主:
安装了5.4版的ccs,最后不知道怎么下载。百度了一下也没找到好的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D:
en,我一个同学用的就是CCS给MSP430下程序的

是BSL方式吗

楼主:
最后发现用专业的编程器可以bsl下载程序,但是要1000元或1700(利尔达)。

网友E(2014-04-19):
引用 楼主:
这个下载器有test脚的

是按照楼主的接法  但是还是下不了程序  我用的CH340电路在1系类上可以使用  但是用到5438A上局不能下载啦
楼主的是怎么接线的啊  能否发个图解释一下,谢谢楼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按照楼主的接法  但是还是下不了程序  我用的CH340电路在1系类上可以使用  但是用到5438A上局不能下载 ...

这种bsl无法给5438A下载程序的,主要是没有配套的电脑软件。

本坛有一个人写的专给5438A下程序的软件,但是hex大了就不识别了,且不是很稳定

最后买的750元的下载器,目前还没发现问题,只能烧写不能仿真。

网友F:
你7楼不是说已经测试成功能下载了么?难道说的不是5438a?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7楼不是说已经测试成功能下载了么?难道说的不是5438a?

那个软件可以下载小的hex,但是hex大了就不识别了,且不是很稳定,经常下载到半截就停止了

网友(2016-03-23):
引用 楼主:
那个软件可以下载小的hex,但是hex大了就不识别了,且不是很稳定,经常下载到半截就停止了 ...

文件超过200KB,应该不能算小了,我下载过上千片,很稳定

网友(2018-06-11):
等下试试5418A能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