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有关LIN总线的问题

楼主(2013-11-14):
小弟这两天一直再调LIN总线,就是用TTL电平的串口连接到 类似MC33399这种LIN的物理层芯片,现在问题是用串口助手看到每次发送的数,又从串口接收回来了,这种现象对吗?小弟第一次用LIN总线,望高手赐教!

楼主:
自己顶起来吧

网友:
LIN好像是自己发的自己又收回的。可以用来检测总线冲突。发送时候如果收到不一样,说明总线冲突了。

网友:
非高手,静待

网友:
LIN有主从之分,如果LIN发送报文头,从机接收到相应的报文头,就会发出数据

网友:
我一直在关注,期待高手

楼主:
Lin总线是单总线,自己发送的数据自己也能能接收到,这是正确的

网友(2015-02-25):
lin总线 ,?了解一 下先

网友(2016-09-19):
从物理层很快就能知道。
transceiver结构大致如下图,很明显可以看到,发送的同时也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