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FPGA系统板时,如果我不需要AS下载,那AS下载端口可否去掉

楼主(2013-11-14):
画FPGA系统板时,如果我不需要AS下载,那AS下载端口可否去掉,真心不想画板,所以想能省就省,能少就少。。

网友A:
AS端口早就可以舍弃了。。JTAG解决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S端口早就可以舍弃了。。JTAG解决一切

谢谢大神,那我果断去了,不然这板画的恶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S端口早就可以舍弃了。。JTAG解决一切

请问一下,jtag如何对EPCS读写呢?Qii的环境下,不用ED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jtag如何对EPCS读写呢?Qii的环境下,不用EDS

google搜索《使用JTAG模式下下载EPCS器件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google搜索《使用JTAG模式下下载EPCS器件的方法》

也就是我的那个EPCS4器件可以不用了吧?

网友D:
EPCS4还是省不了吧- -
涨见识了- -原来JTAG就能下- -一个板子上俩接口确实看起来很烦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我的那个EPCS4器件可以不用了吧?

如果掉电要保存,就需要,掉电不保存则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EPCS4还是省不了吧- -
涨见识了- -原来JTAG就能下- -一个板子上俩接口确实看起来很烦 ...

我的意思是使用JTAG把程序吓到FPGA的片内ram,而不需要EPCS4来存储。这样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掉电要保存,就需要,掉电不保存则不用。

不保存,我只在线调试就行,反正现在也不是做产品,没必要掉电保存。谢谢你啦

网友E:
那样掉电就没程序啦,烧jic文件到EPCS

网友F:
JTAG可以烧写EPCS,从来不用AS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F:
JTAG可以烧写EPCS,从来不用AS模式

额 我现在是连EPCS都不想往板上画了,其实我的目的不是画板,逼不得已才画的。所以能简单就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样掉电就没程序啦,烧jic文件到EPCS

额 我只需要在线调试啦。。。

楼主:
引用 楼主:
额 我只需要在线调试啦。。。

我侧意思我不要这个EPCS,应该不会影响我用JTAG在线调试下载程序吧?

网友G:
我从来不用AS座的,直接JTAG搞定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从来不用AS座的,直接JTAG搞定一切

那你那个EPCS也没用吧?

网友:
掉电需要保存的肯定要用EPCS了,否则上电怎么配置器件呢?

网友G:
如果只想用JTAG在线调试的话,可以不用EPCS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只想用JTAG在线调试的话,可以不用EPCS

嗯 知道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使用JTAG把程序吓到FPGA的片内ram,而不需要EPCS4来存储。这样行吗? ...

不需要掉电保存程序的话不需要EPCS

网友:
JTAG口可以实现配置,验证也可以不要epcs,但是,最好带着吧。没几个钱,也占不了多大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神,那我果断去了,不然这板画的恶心。。。。

你的是那个厂家的FPGA?我曾经画XILINX V5 LXS330,每个1760脚,板子上有2片,累死个人了,弄了好几个月,一个人从原理图到PCB,再从设计要求重新搞SCH,PCB,如此这般倒腾好几次,每次都是大动,哎……

网友(2014-02-10):
是啊,用jtag 下载程序,.sop格式的,掉电会丢失。
如果是产品,程序还得烧写外部flash中的。上电时,程序导入到 fpga的ram中。

To: yongjia
1760个脚,这么多,没见过。能上传个图么?开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