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的GPS模块,大家帮忙看看,要怎么接线呢?

楼主(2013-11-14):
如图,左边那块金属屏蔽罩是焊上的,暂时还不想拆,下面7线接口,现在引出了5条线,从左到右分别是:白BOOT,黑GND,空TXB,黄RXA,绿TXA,空RXB,红+5V。
右边那块屏蔽罩已经拆开,方案是SIRF GSP2E/LP-7451 + GRF2I/LP 芯片,带有NFLASH M29160EB,8芯插座,引出4条线,从左至右分别是:空、空、红、空、空、绿、黄、黑。
左边那块应该就是RS232接口了,但是不明白BOOT是干啥的,是重启的还是选择启动模式的?右边那块就完全没概念了,个人觉得是RS232的,可以参照左边那块直接接线试试么?
各位大侠帮忙啊,谢谢了。

楼主:
手机带的相机太恶心了,从来就没看清楚过拍的是啥东西。。。

网友:
我看成手机里的GPS模块了.....
boot不用管,悬空就好。这个引脚只在更新固件时才用的。

楼主:
刚用MAX202模块跟电脑连上了,用串口调试助手找不到模块呢,波特率啥的怎么设置啊?4线的那个模块电源线颜色有点恶心了,红的是GND,黑的是+5V,害我烧了个电容,不知道芯片烧没烧呢,不过现在背面的红、绿两盏LED小灯在交替地亮了。

楼主:
黄绿线换了一次,仍旧没有数据信息。两次超级终端都没有数据信息输出,是不是刚才5V反接导致模块烧掉了啊。。。

楼主:
是不是不应该经过MAX202而直接接电源还有TXD、RXD?

网友A:
这个直接出来就是TTL的,不用经过MAX2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出来就是TTL的,不用经过MAX202.

感谢楼上的回复。
好的,我试试。模块外壳上没有写明是什么类型输出的模块,所以只能慢慢地试,没准MAX202的电平已经把模块干掉了。。。
还有接串口是不是需要这样,+5V电压是外供的,然后TX和RX还有串口的GND与+5V电源的GND连接起来?

楼主:
直接接串口果然好用了,哈哈,各位大侠帮看看输出的是乱码么?
?xx~xxfxBB0BB0xxxx``~BB0~x~xxxxxxxxxxxxxxxBB0x``~```xxxx~xxxxBB0``
`xxxxxxxxxxxxxxxxx``~xBB0x~xxxx``~xxxx``~BB0xxxxxBB0xxxxxxBB0xB
B0xxxxxxxxxxxxxxBB0xxBB0xx`x~xxxxxxxxBB0xBB0x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接串口果然好用了,哈哈,各位大侠帮看看输出的是乱码么?
?xx~xxfxBB0BB0xxxx``~BB0~x~xxxxxxxxxxxxxx ...

换波特率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出来就是TTL的,不用经过MAX202.

大侠,我现在用串口可以看到GPS输出的数据,位置是在室内,GPS VIEWER扫描出现的结果是NONE,也就是相应的COM口没有识别到gps模块,这个要怎么处理呢?
超级终端看到的数据(从上电开始)如下,应该是这样的么?
?げ??F6~V2~V&.手nV>>~.>>~V~~蕕~~:~V.32手n~~蕕~32~V:手n~~>~~*>>~VZ~~:~~~
~:~V.*手~~>~V:F~~~>~V*:手6~~~~~2>手nJ~.手nN62*32.F>>>NNNNN>N>>NNNNNN>>>>V2
.蔔:NNNNNNNNNNNNNNNVN2N:N:6N6:N>>N>>>NN:>N>>N>>>NN6*N>>N>>N2N6N:6N>"N>>N>>>NN>2N
>>N>>>NN::N>>N>>>NN:*N>>N>>>NN2N2N:6N>6N>>N>>>NN2>N>>N>>>NN手nN62*32.F>NNNNNNN>:
>*>.NNV墘μ3232NNNNN>N>NNNN>>>>VN:NNNNNNNNNNNNN手N2N:N:6N6:N>>N>>>NN:>N>>N>>>NN6*N
>>N>>>NN>N2N6N:6N>"N>>N>>>NN>2N>>N>>>NN::N>>N>>>NN:*N>>N>蔔2N2N:6N>6N>>N>>>NN2>N
>>N>>N62*32.NNNNNNN>:>*>.NNV6"手墘NNNN>>>>VN:手N2N:N:6N6:N>>N>>>NN:>N>>N>>>NN6*N>
>N>>>NN>32N>>N>>N2N6N:6N>"N>>N>>>NN>2N>>N>>>NN::N>>N>>>NN:*N>>N>蔔2N2N:6N>6N>>N>>
>NN2>N>>N>>>NN>:N>>N>>>NNN62*32.NNNNNNN3232NNNNN>N>N:NNNNNNN2N:N:6N6:N>>N>>>NN:>N>>
N>>>NN6*N>>N>>>NN>32N>>N>>>NV".蔔2N6N:6N>"N>>N>>>NN>2N>>N>>>NN::N>N2N2N:6N>6N>>N>
>>NN2>N>>N>>>NN>:N>>N>>>NN6&N>>NN62*32*>F323232NNNNNNNN>:>*>.3232NNNNN>N>>N:NNNNNNNN2N
:N:6N6:N>>N>>>NN:>N>>N>>>NN6*N>>N>>>NN>32N>>N>>>NV".手N2N6N:6N>"N>>N>>>NN>2N>>N>>
>NN::N>>N2N2N:6N>6N>>N>>>NN2>N>>N>>>NN>:N>>N>>>NN6&N>>N>NNNNNNN>:>*>.N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侠,我现在用串口可以看到GPS输出的数据,位置是在室内,GPS VIEWER扫描出现的结果是NONE,也就是相应 ...

波特率不对,多换几个波特率试试。
再不行可能就是二进制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波特率不对,多换几个波特率试试。
再不行可能就是二进制接口。

呃,俺级别太低,没法加好友。我现在用的波特率是4800,只有这个出NNNN,换9600的话会出现全汉字的情况。另外二进制码要怎么看呢,用串口调试助手看到的都是二进制码。

楼主:
我感觉右边那块的空脚应该是TXB,RXB,BOOT和EN,但是不知道哪个是哪个。还有在一个国外网站上看到介绍说经过MAX232芯片之后,数据就不是乱码了,怀疑我之前用的MAX202是坏的芯片。过两天换一块试试。

楼主:
MAX232接好之后,就不出数据了,跟MAX202效果一样,看来还是解码的问题了。我该怎么办呢?

网友B:
波特率不对O
一般GPS模块输出的数据都会有$打头的,如下所示:
$GPGSV,4,4,13,36,,,*7E

不过一般也就用4800或者9600的波特率阿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看另一使用SIRF GSP2E芯片的模块说明书写的,波特率:
4800 activate some messages to avoid communication bottleneck and loss of information, e.g. NMEA:RMC and ZDA only
9600 minimum recommended baud rate for NMEA output in standard configuration
也就是9600是这个芯片使用标准NMEA输出的最小波特率,4800就需要禁用一些输出信息了。
在使用串口时,左侧模块需要9600,右侧需要4800才输出NNNN这种信号,因此我觉得右侧模块输出信号应该是二进制信号。
请问大家,在模块没有捕捉到GPS信号时输出也是那种标准的带$的数据格式么?
另外我用GPSVIEWER连接模块时,在对应的串口处扫描时间稍长,返回值是NONE,也就是没有找到GPS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波特率不对O
一般GPS模块输出的数据都会有$打头的,如下所示:
$GPGSV,4,4,13,36,,,*7E

感谢回复,请帮忙看看我上一帖子的内容。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回复。
看另一使用SIRF GSP2E芯片的模块说明书写的,波特率:
4800 activate some messages to  ...

只要串口输出的GPS报文不正常,GPS软件是发现不了模块的。
将常用的波特率全都试一下,如2400,4800,9600,14400,19200,28800,3840,57600,115200等。
正确的GPS报文是以$开头,有好几类,如$GPGGA, $GPRMC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串口输出的GPS报文不正常,GPS软件是发现不了模块的。
将常用的波特率全都试一下,如2400,4800,960 ...

您说的信息我都知道,但是现在串口读出的信息只是像我之前贴的那种NNNN的。我在网上找到了左边那种模块的介绍,叫SGM-08,还提供了4800和9600两种波特率的固件文件,但是按照教程里面的刷新方法却发现SiRFFlash仍旧找不到模块。

楼主:
这两天搞得精疲力尽的,不知道怎么弄才好。我感觉好难受啊。。。。。。。。。

网友C:
这个直接出来就是TTL的,不用经过MAX202. 说的是跟单片机连接时不用MAX202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直接出来就是TTL的,不用经过MAX202. 说的是跟单片机连接时不用MAX202吧? ...

感谢回复。是跟电脑的COM口连接,用MAX芯片之后就没数据,不用就是乱码。我电脑只有那种U口转串口的数据线,不知道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D:
你找个USB转串口试试,直接TTL接口的。波特率全部试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个USB转串口试试,直接TTL接口的。波特率全部试一遍。

我现在用的是USB转RS232的线,就是U转串的。请教下需要用芯片转换电平么?我用了MAX232和202之后就都没有数据出来了。

网友D:
不要转232,直接用转TTL的,几块钱那种PL2303的裸板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要转232,直接用转TTL的,几块钱那种PL2303的裸板就行。

汗一个,我手边成堆的MAX232芯片,一片PL2303都没有。。。请问这个要怎么办呢?

网友D:
你淘宝上买个几条线回来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淘宝上买个几条线回来不行吗。

好吧,只能这样了,过两天去趟电子市场。MAX232不能进行TTL和232电平转换么?很难理解这个事。。。

网友:
刚才我这网速慢,发重复了

我也说不清为什么GPS模块通过PL2303连接USB后,电脑端无论是串口调试助手还是GPS解析软件都得到乱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只能这样了,过两天去趟电子市场。MAX232不能进行TTL和232电平转换么?很难理解这个事。。。 ...

不如直接买个新的GPS模块算了
GPS模块接口一般是TTL电平,USB转232如果是正宗的232逻辑(+/-15V),就再需要232转为TTL(+/-5V),否则就不需要。

网友:
就在不久前,楼主的问题我也遇见过

建议楼主别再浪费时间跟电脑串口通讯了

-----------------------------------------------------

直接找一个3.3V工作电压的单片机,我用的是STM32F103RBT6,把GPS模块的输出线,通常是棕色的线,接到单片机USART的Rx脚上,然后把串口波特率设置成4800或9600,通常都是4800的,只要你的GPS模块没坏,就能正常接收到GPS模块输出的编码了.

我也花了几个小时尝试着通过PL2303转串口模块,把GPS连接到PC里面的解析软件读取数据,不仅没有成功,还烧掉了一个PL2303模块,被烧的是淘宝上3元多的大路货,不过之前一直很好用,通过它和PC上的串口助手,收发单片机串口的数据很稳定

烧掉PL2303前,我曾试着用串口助手读GPS模块输出的数据,结果一直是乱码.之所以烧坏,是由于我猜测GPS模块输出乱码是由于USB口供电不足,给GPS模块外接了5V直流,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5V接到了PL2303的3.3V的脚,所以烧了

个别GPS模块上面焊上了ADM3202芯片,相当于焊上了MAX3232,这种模块直接与单片机串口无法成功通讯

网友E:
可能烧坏了,查下有反接保护没

网友F:
手里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买个新的GPS模块算了
GPS模块接口一般是TTL电平,USB转232如果是正宗的232逻辑(+/ ...

生命贵在折腾啊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能烧坏了,查下有反接保护没

只能祈祷它别烧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手里的照片

谢谢回复。好的,我试一试,希望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买个新的GPS模块算了
GPS模块接口一般是TTL电平,USB转232如果是正宗的232逻辑(+/ ...

买了一个U口转TTL的小板子,现在真的好用了,谢谢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支持。

楼主(2014-03-21):
我用CMOS电平的单片机驱动这个GPS模块能得到GPS信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