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浏览器打开时无法弹出USB设备

楼主(2013-11-14):
          近段时间,USB设备在点击右下角弹出图标后,总提示:"现在无法停止通用设备卷,请稍后再试" ,经查杀病毒也没发现异常,多方面检测都没找到原因,只有暴力拔出,次数多了总担心文件丢失,刚刚发现原因,就是只要开了浏览器(IE惑Chrome)就会出现无法弹出的现象,一旦关闭浏览器就正常了,不知什么原因,求大神帮助解决.

网友A:
是不是数字浏览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数字浏览器

非也,就IE8和Chrome 30.0.1599.101 m.

网友:
XP下就装个unlocker吧

话说win7以后弹出USB设备时被占用的几率小了很多了,可是即使已经安全弹出,照样经常造成蓝屏(win8、win8.1都有)。甚至某些U盾只要插上必然蓝屏,郁闷死了。。烂微软做的系统越来越不结实啊。

网友:
我一般只要U盘灯不闪就直接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