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备注波形信息的示波器?

楼主(2013-11-14):
如题,有时候调试样品更换零件后需要保存每一次的波形信息,有没有能够在保存波形的时候可以添加中英文备注的示波器?价位在5000一下的吧。公司有台windows力科示波器,不过太高级不太会用。

网友:
存波形时,在文件名或是文件路径中作文章。
可以起到分类和识别的功能。

网友:
机器一般嘛。一般机器可以给通道命名。windows好办,保存了改一下名字即可,接个键鼠一体的键盘,比如thinkpad的外挂键盘。

网友:
看起来很NB的样子- -windows的示波器……

网友:
高速数据采集卡 比较适合LZ

网友:
泰克的示波器,直接连usb到电脑,随时拷屏,传数据。方便备份。5w+
真正想做产品的公司,这个钱还是不能省的。

楼主:
哎,公司用的泰克3014B有网络功能,直接浏览器打开波形画面,更方便,今天无意看到背后有个网络插口,才发觉了这个功能。3014B没有USB,只有软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