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所有的口 都能进行中断????

楼主(2013-11-14):
是不是 只有带有UART 复用的口 才能进行串口中断。

网友:
串口中断是串口模块触发的,不是IO管脚触发的。

网友:
楼主的问题描述很含糊,是否想问是否所有的UART模块都能产生中断吗?是的,所有UART模块都可以产生中断。

网友:
恩,大部分口都有的,有的只有特殊功能的应该不可以

网友A:
难道想用普通口做串口用。。。你直接把你那板子图贴出来看吧

网友:
LZ 在看看数据手册。
输入中断 是需要IO口的,给某个IO口输入电压触发。这种中断一般需要特定IO才有的功能,需要看数据手册。

串口的硬件IO是固定的几个口。串口中断是 串口工作的状态的中断 接收数据  发送数据等等。

牛X的MCU 各个IO口功能都可以设置,如NRF5182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想用普通口做串口用。。。你直接把你那板子图贴出来看吧

我见过有人用IO口模拟UART功能。  速度不能太快

网友(2015-02-25):
那是一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