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有刷减速电机驱动

楼主(2013-11-14):
电机参数:  型号:37GB3329
                 电压:DC12-24
                 空转:230r/min
                 负载:200r/min
                 输出:3kg*cm

在来回pwm调速正反转的过程中,已经连着烧坏了3个lv8731驱动芯片,在低频率的正反转的过程中,没有问题
求推荐个合适的驱动芯片啊,哪位有相关的经验,求指教

lv8731驱动芯片数据手册在附件中

网友:
以前用过9110也是PWM发烫烧了

网友:
卡死电机看看有多大的电流。然后测试电机的电感看看。

网友:
我仿的小日本的驱动,50K内PWM任意正反转

网友(2014-03-13):
用2104+irf3205方案吧,很给力的驱动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