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认识这个元器件是什么

楼主(2013-11-14):
求名字和作用

网友:
看不清楚。。。
根据芯片编号不一定好查,可以根据电路推出芯片的功能

网友:
这是个半导体元件,你把图搞大点,说不定有大师给你分析下电路知道是什么东东!

网友:
感觉是三极管,mos之类的

楼主:
上面的型号是凸C7Lb,这个整个是用来做电机驱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