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STM8的eeprom非常之好用,贴出程序供参考!

楼主(2013-11-14):
之前看某教程说,写入的时候只能按块写,但是实际使用当中发现并非如此,可以任意读写某一地址内的数据,非常简单的几句话就可以实现eeprom的读写操作,而且容量还比较大
分享一下代码:
eeprom使用前一定先初始化,两行代码搞定。此程序实现的是往特定地址内写入字节,并从特定地址读出字节,显示在LCD上
void Flash_eeprom_Init() //初始化
{
    FLASH_SetProgrammingTime(FLASH_PROGRAMTIME_STANDARD);
    FLASH_Unlock(FLASH_MEMTYPE_DATA);//解锁
}

void Flash_Test()
{
    uchar k=0;
    uchar buffer[15];
    uchar value[15]="hello world";

    for(k=0;k<15;k++)
    {
        FLASH_ProgramByte(FLASH_DATA_START_PHYSICAL_ADDRESS+k,value[k]);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DATA);//一定要执行
    }
    for(k=0;k<15;k++)
    {
        buffer[k]=FLASH_ReadByte(FLASH_DATA_START_PHYSICAL_ADDRESS+k);
        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DATA);//一定要执行
    }

   LCD_PutString(100,200,buffer,CCOLOR,BCOLOR);

}

网友A:
写入之前要不要擦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写入之前要不要擦除?

STM8 是真正的EEPROM ,和24CXXX 一样,是字节操作的,字节直接写就OK,使用非常方便。

网友:
STM8的EEPROM一直如此方便。

网友C:
STM8不像是真正的EEPROM,虽然可以按字节写入,但依然要擦除,而且最小擦除单位是4字节,只不过硬件把复杂的操作时序屏蔽掉了而已。
按照手册的描述,DATA区单字节写入会先判断整个字(4字节)是否全空,如果空就直接写入,非空则会自动保存字的内容,再擦除整个字,最后回写修改后的字。
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一个字节地写DATA区,实际消耗掉的写入寿命要乘以4。

网友:
不愧为妇科圣手

网友:
不愧为妇科圣手+1

网友D:
解决块操作速度将会更加方便,楼主的操作只是玩玩。

网友E: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注意

STM8在写入EEPROM的时候,会停掉内核,所以有些中断处理不好的话,会出错

比如UART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注意

STM8在写入EEPROM的时候,会停掉内核,所以有些中断处理不好的话,会出错

只是低端的003/103之类吧,高端的有RWW,不会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是低端的003/103之类吧,高端的有RWW,不会停。

哦,具体型号还有分别啊?这个没注意

我用的是STM8S105K4T6C,会有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入之前要不要擦除?

我开始的时候是全写了0进去,没有擦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M8不像是真正的EEPROM,虽然可以按字节写入,但依然要擦除,而且最小擦除单位是4字节,只不过硬件把复杂 ...

解释的很详细,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块操作速度将会更加方便,楼主的操作只是玩玩。

进行块操作的时候速度会加快很多吗?

网友:
mark一下,刚好在学STM8

网友F:
只能写几百次  几百次

网友:
mark一下,刚好在学STM8,谢谢楼主啦

网友:
这个必须标记,最近正在玩STM8

网友:
现在在51上写程序,实在是太怀念当初用STM8L的感觉了,4K的RAM用起来多自在。

网友:
涨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能写几百次  几百次

几百次?不是吧。。。我看文档里写的是300K啊

网友:
确实长知识了

网友:
7楼的解释得非常好,学习了

网友:
很方便,我是直接当内存来使用的

网友:
当内存来用还是夸张了点,地址分配上有点麻烦,我用的是一个大的结构体,然后用offsetof(s,m)宏来查找偏移量
不过结构体的大小貌似只能达到无符号整形所能容纳的数量,51的话是65536 stm8应该也是这个,不过对EEP来说也够了

网友:
都流行   flash  当 块eeprom

网友G:
用STVD直接定义数据在EEPROM,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学函数,直接定义就行了,是可以单个字节写的,这个写EEPRR0M时,内核会停2MS左右,反正我用STVD是这样,跟单片机高端低端没关系!

网友:
我的STM8..出厂时只是烧录加密的ID号.
一直用,.没问题.
比AVR强多了

网友:
不考虑寿命的情况下,这个不错哦.

网友:
和AT24还是有差距啊

网友:
全0才可以,看7楼

网友(2014-01-17):
引用 网友C:
STM8不像是真正的EEPROM,虽然可以按字节写入,但依然要擦除,而且最小擦除单位是4字节,只不过硬件把复杂 ...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mark,日后必然会用的到的~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标记下,用得着。

网友:
学习了,刚刚开始使用STM8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用STVD直接定义数据在EEPROM,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学函数,直接定义就行了,是可以单个字节写的,这个写EEPRR0 ...

求例子。是否用eeprom关键字定义变量然后像普通变量那样使用就可以了?

eeprom  unsigned  char  data;
void test()
{
data=0x8F;
}
可以直接这样用?是的话就方便多了啊。

网友:
非常实用,谢谢分享

网友(2014-04-09):
第一次听说会停掉内核,2ms,以后我要注意了。

网友:
请教如何往EEPROM中写入指定的数据,谢谢

网友(2014-08-21):
stm8居然还有这个好处。不错。

网友:
需要注意一点,有些EEprom没有写同时读功能,这意味着,写eeprom时程序是停止的。。。。。

网友:
请问下大家,STM8写FALHS的时间好长啊,我用的是STMS003,居然长达5.2ms,不知是我的错误还是它本来就那么慢,请问大

家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

网友:
好 帖子, 回帖,赞一个

网友:
最近也在用,操作起来是很方便。但产品中会偶尔出现EPROM数据突然丢失的情况。

网友(2014-10-19):
引用 网友C:
STM8不像是真正的EEPROM,虽然可以按字节写入,但依然要擦除,而且最小擦除单位是4字节,只不过硬件把复杂 ...

正解!!

网友:
STM8的eeprom非常之好用,备用

网友:
mark,等我学习stm8时再看!

网友:
收藏备用,感谢分享,手里有片stm8,试试看

网友(2015-03-05):
用003芯片,读取时持行FLASH_WaitForLastOperation(FLASH_MEMTYPE_DATA);无法退出

网友:
如何去测量它会停掉内核呢?

网友:
收藏了,正好需要用到

网友(2016-10-19):
引用 网友H:
求例子。是否用eeprom关键字定义变量然后像普通变量那样使用就可以了?

eeprom  unsigned  char  data;

求解 这样是否可行?我看官方例程给的这个写法,再看看大家说的,我有点糊了~~

volatile __eeprom __no_init char  eep_u8;
volatile __eeprom __no_init short eep_u16;
volatile __eeprom __no_init long  eep_u32;

volatile  __no_init char  ram_u8;
volatile  __no_init short  ram_u16;
volatile  __no_init long  ram_u32;

void main( void )
{
  eep_u8=123;
  eep_u16=12345;
  eep_u32=123456789;

  ram_u8=eep_u8;
  ram_u16=eep_u16;
  ram_u32=eep_u32;

  while(1);

}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M8 是真正的EEPROM ,和24CXXX 一样,是字节操作的,字节直接写就OK,使用非常方便。 ...

应该不是真正的eeprom,操作内部eeprom的时候单片机就停止了,连中断也是。

网友:
很喜欢STM8的单片机,价廉物美

网友:
不好的地方就是在写的时候,中断不能进去。基本满足要求。

网友(2017-09-16):
改天测试一下72楼的例子,正要用呢

网友(2019-04-29):
>很喜欢STM8的单片机,价廉物美
It sounds great.

网友:
内部统一总线,写入时如果其他外围正占用总线,比如DMA,要死机的

网友:
It looks more like Flash mem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