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的usb驱动模拟u盘

楼主(2013-11-14):
将开发板的usb模拟成u盘,用了musb_hdrc.ko和gadget中的file_storage.ko,插在电脑上可以显示盘符,和操作u盘一样,如果PC要读取板子上的ram中的数据,使用file_storage.ko可以实现?
还是要自己写一个操作ram的下位机驱动?

将开发板的usb模拟成u盘,用了musb_hdrc.ko和gadget中的file_storage.ko,插在电脑上可以显示盘符,和操作u盘一样,如果PC要读取板子上的ram中的数据,使用file_storage.ko可以实现?
还是要自己写一个操作ram的下位机驱动?

网友:
肯定与gadget有关了   U盘形式?你的RAM里有文件系统?    RAM是有访问保护的,你要访问整个RAM?

如果有网络或串口自己写个程序与PC交换数据,这样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