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合并两个8位寄存器的值

楼主(2013-11-14):
把两个8位寄存器的值合并,int a,int b
a=a<<8+b; 这样可以吗

网友A:
你这里的a跟b不是八位的吧- -
如果a,b都是低八位有效的话这样是可以的

网友B:
好像<<的优先级没有+高,估计会悲剧。加个括号是好习惯。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1516130.htm  补补C语言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里的a跟b不是八位的吧- -
如果a,b都是低八位有效的话这样是可以的

应该怎么写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

对对- -应该用|
位运算就跟位运算一起,多个+号有点不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对- -应该用|
位运算就跟位运算一起,多个+号有点不搭

完整的写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对对- -应该用|
位运算就跟位运算一起,多个+号有点不搭

+如果没溢出的话没事,如果溢出了就杯具了。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得搞清楚CPU是大端的还是小端的,以及长整型Int是编译器实现还是CPU字长大小。在大端上面8位字节应该是在字的高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没溢出的话没事,如果溢出了就杯具了。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得搞清楚CPU是大端的还是小 ...

这个问题明显与大小端无关。。。。

网友F:
我一般这么写

uint16 F(uint8 a,uint8 b)
{
    union{
        uint8 u8[2];
        uint16 u16;
        }R;
    R.u8[0]=a;
    R.u8[1]=b;
    return R.u16
}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一般这么写

uint16 F(uint8 a,uint8 b)

这个可以有,我也这样用过,关键看你的ab的位数和有效位数。

网友:
8位的话就只能是a=a+b;

网友:
char a,b;
int c;
c=a<<8 + b;

网友:
加256不可以?

网友G:
我一般这么写

a = ((uint16_t)a<<8) + b;

网友:
用联合数据类型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一般这么写

a = ((uint16_t)a

这样写可以不用管是大端还是小端.
我一般也是这样写的,不差编译后多几行代码的.

网友:
你说的是两个普通变量还是51的特殊寄存器,如果是51的特殊寄存器,可以用sfr16定义16位寄存器,标准51里也有几个sfr16的寄存器,你可以参考下。
如果是普通变量,就按上面的做法吧。

网友:
WORD a(BYTE low,BYTE high)
{
WORD result=0;
result=(high<<8)|low;
return result;
}

网友:
uint16_t func(int a, int b)
{
    return (a << 8) | b;
}
两个8位的变量合并后应该是16位长,
如果使用算数运算就是:
uint16_t c;
c = 256 * a + b;

网友:
unsigned int a,b;
a=((unsigned char) a<<8) | ((unsigned char) (b & 0x00ff));

网友:
char a,    char b ,     int c

c = (a << 8) + b;   // 合并

网友:
c = a;
c = (c << 8) + b;  //   这样比较好

网友:
int result;
union
{
     int a=0;
     char b[2]={0};
}c;
c.b[0]=reg1;
c.b[1]=reg2;
result=c.a;

网友:
int c, char a, char b;
c = a;
c <<= 8;
c += b;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明显与大小端无关。。。。

+1
C已经把依赖CPU特性的东西封装好了. 除非强行用指针访问.

网友(2014-03-12):
悬赏2莫元?这也太少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