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2809 烧写方法

楼主(2013-11-15):
哪位大侠知道tms320F2809 的烧写方法吗?28xx烧写插件没见到有这个型号呢? 里面有到2808的 ,但2809的没见到,是不是要另装烧写插件?

网友:
09是很老的型号了。。。是不是搞错了,应该是28069?

网友:
楼主有没有用过串口烧写c2000程序呢

楼主:
型号是有点老,的确是 TMS320F2809, 100脚。

网友:
引用 楼主:
型号是有点老,的确是 TMS320F2809, 100脚。

抱歉没用过那么老的型号哈。。。呵呵,同等答案,一起学习

网友A:
更新你的CCS到V3.3.83.20,你会发现里面有你想象不到多的烧写插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更新你的CCS到V3.3.83.20,你会发现里面有你想象不到多的烧写插件。

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