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 板子 通电后vcc和地短路,但断电测试正常

楼主(2013-11-15):
用avr做的平衡车的板子,使用一直正常,
  但骑行过程中突然发现系统响应过慢,拆机测试   通电时板子vcc和gnd短路,但断电时正常。
led程序运行正常,串口调试也正常。始终系统反应缓慢,导致失控。
请各位指教/
测试工具为万用表

网友:
这种测试基本不靠谱

网友:
带电的情况下测通短是没意义的!!

网友:
带电还能测量VDD对GND短路?
神人啊
断电测量VDD对GND,短路就短路,不短路就不短路。
你可以换个方式,上电的时候测量电流,再测量电压,计算出等效阻抗来。

网友A:
这样的lz怎么把车车搞出来的?! 厉害啊.

带电测量基本都会显示短路, 蜂鸣档滴滴. 因为电阻/蜂鸣也是给个电流测电压的, 因为系统有电压, 如果测量反向, 基本都会滴滴

网友:
这样的楼主注定软件方向。

网友:
你家里插座的火线和零线也是短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lz怎么把车车搞出来的?! 厉害啊.

带电测量基本都会显示短路, 蜂鸣档滴滴. 因为电阻/蜂鸣也是给个电 ...

但是系统始终不正常  ,程序确认没问题,已经反复查验了。主要问题是系统反应缓慢,会不会是mcu局部功能烧毁?pid处理放在定时器中断里面,如果定时器出问题应该就不行了!
还请指教

网友:
只要板子上没有任何东西过热甚至冒烟,就不会是短路,除非肩上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