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的串口怎么用新手求指导

楼主(2013-11-15):
  用JLINK下载也不提示 COM口啊   怎么弄。。。。  发送的时候用不用开中断。

网友:
J-LINK是使用JTAG口进行下载的。

网友A:
JINK是下载的,跟串口有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NK是下载的,跟串口有什么关系

怎么才能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
硬件连接,软件初始化,读写数据寄存器。

网友:
官网下个例程。里面有串口的代码,或者MDK里面也有一些啊

网友B:
你是自己的板子还是飞思卡尔官方的Tower板,如果是用的飞思卡尔的板子,上面的OSJTAG也是有串口功能的.

网友C:
有点不太明白楼主打算怎样用串口通信。
如果楼主想开发一个带串口通信的程序,需要自己配置K60中的串口模块(具体参考数据手册),自己写串口通讯程序。
也可以用processor expert 工具生成串口的代码。
Freescale的tower板子上带的jtag可以用作串口(虚拟)的输入输出,楼主可以通过Windows 自带的超级终端或者类似与secureCRT的串口工具把串口输出的数据显示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不太明白楼主打算怎样用串口通信。
如果楼主想开发一个带串口通信的程序,需要自己配置K60中的串口模块 ...

我同的下载器是j-link,根本就没有串口的连线啊,求教个为大神 ,这K60的串口实验又要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JINK是下载的,跟串口有什么关系

我同的下载器是j-link,根本就没有串口的连线啊,求教个为大神 ,这K60的串口实验又要怎么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自己的板子还是飞思卡尔官方的Tower板,如果是用的飞思卡尔的板子,上面的OSJTAG也是有串口功能的. ...

在淘宝上买的。

网友D:
用串口线啊···做串口实验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串口线啊···做串口实验

两根线已经把USB和JTAG口给占了 怎么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淘宝上买的。

淘宝上买的什么板子啊,连个串口也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根线已经把USB和JTAG口给占了 怎么接。。

不科学啊···什么神板···

网友:
神板,连串口都不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科学啊···什么神板···

那个USB插口能进行串口通信?

网友:
是最小系统板吧····那直接用rx和tx引脚调试啊,
不知道这个usb口带不带转串口芯片的,如果带的话可以用这个调试

网友(2015-02-25):
为什么是com口?有上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