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贴,show一下最近在玩的玩意【非显摆,慢慢更新】

楼主(2013-11-15):
好久没有发过主题了,打工生活实在无趣,每天,默默地沿着一成不变的路线重复着所谓的工作与生活。以至于当年的DIY热情大减,一直没有拿得出手值得说道的东西。
不管如何,有合适时机,还是要犒劳一下自己。
上个月,偶然,在HIFIDIY二手区看到有人出一对样子很不错的ELAC大书架箱。又因耳机听久了有意组建一套新的听音系统。心里小小的骚动起来,一番考虑后决定行动。先买下音箱;筹备功放;音源不用怕,对于电工来讲毫无疑问应该自己写一个播放器。
这个帖子就是简单记录一下整个过程,分享一些经验,并希望得到各位的建议与意见。

不多说,先看图。

【ELAC书架箱】ELR 55 MKII
这是正面

背面

背面铭牌1

背面铭牌2

单元

分频器

【DIY ICEpower 50ASX2 纯后级】
整体1

整体2

局部1

局部2

为什么选择这个功放,一是因为朋友在用。二是因为B&O ICEpower声明在外,是世界上很好的D类功放,好到连Jeff Rowland也在用。不过昨天浏览乐林网站发现,其最新旗舰x25系列又改回AB类设计了。不管啦。自己听得爽就行!
这个功放需要一个很好的前级才能理想工作,目前使用的是一只最简单的运放缓冲器,更合心意的前级还在筹备之中。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电子管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用电子管功放?

搞搞新意思嘛,电子管体积太大太笨重,不适合在外打工的人

网友B:
D类的功放,只要电源功率足够,低频是相当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B:
D类的功放,只要电源功率足够,低频是相当强悍

这款D类功放,在目前的系统里,各个频段平衡,很自然很安静不吵,低频驱动力不错了,质感好收得比较快,整体属于清爽类型,也有人称之为白开水。

网友C:
很厉害的赶脚

网友D:
玩这费钱啊

网友E:
楼主你那个ICEpower功放音质咋样?有没有跟模拟功放对比过?我也有一个ICEPower,都阁了几年了,没空测试,一直用模拟功放

网友F:
住村屋的屌丝表示玩不转,声音开大点,邻居会过来敲门~~~

网友G:
又一个发烧友哈!

追求是无止境的,可千万别把有限的辛苦钱投入到无限的发烧中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厉害的赶脚

谢谢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这费钱啊

谢谢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你那个ICEpower功放音质咋样?有没有跟模拟功放对比过?我也有一个ICEPower,都阁了几年了,没空测试, ...

没有对比其他功放。我手上只有这个。
ICEpower有很多型号的,不知道你的是否跟我这个一样。如果是单声道版本(125或者250),我一个朋友说素质不如50ASX2。

编辑:修改错别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住村屋的屌丝表示玩不转,声音开大点,邻居会过来敲门~~~

屌丝楼主也是住农民房,目前邻里关系尚可。加上好音响不需要很大声就好听,或者说即使稍微大声也不会觉得吵,平常都不会到扰民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又一个发烧友哈!

追求是无止境的,可千万别把有限的辛苦钱投入到无限的发烧中去啊 ...

很理智的小烧一下,花费不超2K。如果不买这个,这点钱也会花的无影无踪的。

楼主:
感谢欢迎各位围观,后面不再一一回复。

网友H:
关心烧了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H:
关心烧了多少钱?

参考15楼回复。不超2K

网友I:
我车上的音响也是B&O的,这个牌子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层次感非常强,高音很通透,适合用来听交响乐。
低音部分感觉没有BOSE那样夸张。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对比其他功放。我手上只有这个。
ICEpower有很多型号的,不知道你的是否跟我这个一样。如果是单声道 ...

我的也是双声道的,功率稍大(上面有块很漂亮的散热器)。俺的FPGA纯数字功放说了几年了,一直没动手 ,ICEpower和另外几个D类也放着吃灰

今天看到你的图片又有点冲动了

不跟你聊了,老板叫我去搬砖了

网友J:
音箱不错,德国鬼子的,元件不知有没有被换过?分频器应该不是原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音箱不错,德国鬼子的,元件不知有没有被换过?分频器应该不是原配的。。。。 ...

你有这款音箱吗?或者你见过原装的分频器?网路上找不到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K:
话说个人觉得这种三分频的不如2分频

2分频不如一个大口径

话说,这年头,玩HIFI

不用点胆的,还真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甭管底噪多大,咱这是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车上的音响也是B&O的,这个牌子给我最大的印象就是层次感非常强,高音很通透,适合用来听交响乐。
低音部 ...

有车的是土豪!
你的描述也适用于调整得当的hifi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话说个人觉得这种三分频的不如2分频

2分频不如一个大口径

大奶,我不同意你对3分频的看法。

好吧,我要说这款d类比我亲听过的胆机都好,你信不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奶,我不同意你对3分频的看法。

好吧,我要说这款d类比我亲听过的胆机都好,你信不信 ...

我也是一家之言

我也没听过啊,完全凭空YY

话说早年间,有过三分频,然后还是分别接功放的

但是最后三分归一统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口径的好,但是一个口径照顾不了高频

所以就~~~~

那个胆机,我也没玩过,yy的,不过现在手头

有一个12AX7   EL34的套件,都是齐的

就等过年有时间玩了

至于D类~~~~我也没听过

但是总是觉得使用开关电源的电源

~~~~总不如变压器的好~~~~~

网友:
口水流了大片

网友J:
引用 楼主:
你有这款音箱吗?或者你见过原装的分频器?网路上找不到有价值的资料。 ...

我没有这款音箱,我从做工看出分频器不是原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没有这款音箱,我从做工看出分频器不是原装的。。。。

谢谢你的意见。
对此保留我自己的看法。在别的论坛见过同款音箱的拆机图,分频器是一样的,L/C都印字“ETM”,PCB布局用料都一样。
我不会纠结这个问题的。

楼主(2014-01-16):
这个是13年中做的播放器。LPC1768/SAA7220/TDA1541凑合着听吧

网友:
这种东西费钱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13年中做的播放器。LPC1768/SAA7220/TDA1541凑合着听吧

这东西做画不少钱吧

网友(2014-03-11):
引用 楼主:
这个是13年中做的播放器。LPC1768/SAA7220/TDA1541凑合着听吧

不管是什么方案的,你都玩得游刃有余啊。但、每次都有且只有一套....

楼主(2015-11-10):
引用 网友L:
好像LZ的音箱都不止2K了……

1K5收来的二手洋垃圾。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