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编译U-BOOT的问题

楼主(2013-11-15):
最近才开始学u-boot,看完书了想去学移植u-boot,可是现在连编译都不通过!
现在编译老是出错
arm-linux-gcc -DDO_DEPS_ONLY \
                -g  -Os   -ffunction-sections -fdata-sections -fno-common -ffixed-r9 -msoft-float -malignment-traps -D__KERNEL__ -I/home/liukangfei/ARM/u-boot/include -fno-builtin -ffreestanding -nostdinc -isystem /opt/SkyEmbed/gcc-3.4.5-glibc-2.3.6/bin/../lib/gcc/arm-linux/3.4.5/include -pipe  -DCONFIG_ARM -D__ARM__ -marm -mno-thumb-interwork -mabi=aapcs-linux -mword-relocations -march=armv4 -Wall -Wstrict-prototypes  -Wno-format-nonliteral -Wno-format-security    \
                -o lib/asm-offsets.s lib/asm-offsets.c -c -S
cc1: error: invalid option `abi=aapcs-linux'
cc1: error: invalid option `word-relocations'
make: *** [lib/asm-offsets.s] 错误 1
不知到是什么原因!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已经搞了一个星期了!

网友A:
看你makefile里面关于CC的参数列表是不是被你改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makefile里面关于CC的参数列表是不是被你改坏了。

刚刚解压缩的,从来没修改过任何东西,试了好几个版本的u-boot,都是报这个错误!请问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工具链?

网友:
这个问题真没碰到过,是不是你源码和工具链版本不匹配啊

网友:
下个新版本的crosstool-ng 自己编译个工具多好

网友:
你最好是针对一块开发板或者一款ARM芯片去看uboot,在厂家的BSP包基础之上去移植,现在新版的uboot编译工具都比较新了,像arm-linux-gnueabi这类的,不同的uboot需要不同的编译工具。

网友:
估计跟编译工具的版本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