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自锁电路的简化~附带Multisim的一个Bug

楼主(2013-11-15):
如图所示这个电路,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是当 J1 断开时,Q4导通,负载R7得电。此时即使 J1 重新闭合,Q4仍然保持导通状态。

这个功能逻辑电路,还能够简化吗? 现在这个电路仿真已经实现功能,但感觉还是太复杂了一点。

另外发现了一个疑似Multisim的bug,就这个电路图。如果不增加 J2 开关,整个电路工作就会出错。上电Q4直接导通。怎么会这样呢?

楼主:
刚刚网络出错了。补图片~~~

楼主:
顶一顶~~

有空的大侠来看看~~

网友A:
"J1 断开时,Q4导通","J1 重新闭合,Q4仍然保持导通",那还要J1、Q4干嘛用?负载直接接电源就是了
楼主是否想要实现可控硅的那种功能?

网友B:
哪儿来的那么多的BUG!
设计错误,实现不了自己的要求,就说是人家的BUG!

网友C:
感觉Q3以及对应的外围电路都可以去掉,然后J1连在Q3的位置不是也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J1 断开时,Q4导通","J1 重新闭合,Q4仍然保持导通",那还要J1、Q4干嘛用?负载直接接电源就是了
楼主是否 ...

默认J1是闭合的,然后上电,此时Q4是不导通的

只有J1断开后,Q4导通并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儿来的那么多的BUG!
设计错误,实现不了自己的要求,就说是人家的BUG!

那你说说我的错误在哪里?

这个电路图,加上J2(闭合状态)和没有J2(直接短路),有什么区别?难道这个开关还有特殊的电气性能?

就是这样的两种情况,仿真出来的结果不一样,那你说这样算不算是Bug?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Q3以及对应的外围电路都可以去掉,然后J1连在Q3的位置不是也可以么?

你说的有道理,我是画蛇添足了。确实是这样就可以的。非常感谢~~

楼主:
去掉Q3相关电路,将J1直接连到Q4上去之后,J2带来的Bug就消失了。接不接J2,仿真结果都一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默认J1是闭合的,然后上电,此时Q4是不导通的

只有J1断开后,Q4导通并自锁 ...

哦,这样啊,看这个电路够不够简化:

补充一下,这电路中的二极管可以换成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这样啊,看这个电路够不够简化:

非常感谢。

你这个电路也可以实现功能~~~

楼主(2014-08-13):
引用 网友B:
又看到这个主题帖了。
放个截图吧。

你这样武断,纯粹是自己打脸呀~

我楼主位都说得很清楚了,二楼还有截图了。你自己还不仔细看帖

那个J2从头到尾都是闭合状态的,请问这样跟没有J2有什么区别?

理论上没有任何区别,但实际仿真就有区别。这样都不算Bug?这么明显的问题,你好歹看清楚问题再说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样武断,纯粹是自己打脸呀~

我楼主位都说得很清楚了,二楼还有截图了。你自己还不仔细看帖

哦?
我好意用了去年的一个仿真截图,是来来告诉你,出现上电默认开通的瑕疵的原因。
你怎么如此回复?!

===============================================================
2014.08.14 编辑

这是我昨夜在楼上的楼上发过的帖子文字和截图(已经被我删除):
又看到这个主题帖了。
放个截图吧。
-----------------------------------------------------------------------------------------

我经常使用仿真截图(图中含有文字注释)来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对楼主已发帖子来说,我这也不是第一次。
虽然我的回答不能保证100%正确,但是绝没有恶意。
既然楼主已经在楼上表示了不满,我还是删除那个回帖的文字和截图(一个自锁电路的简化.png),退出讨论吧。